[闪存] 求助大佬们,手上有一个U盘主控是安国87101的但是闪存芯片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20-10-27):
朋友的U盘出问题了,插到电脑上后电脑打开我的电脑就卡。拆开U盘发现闪存是BGA封装的没法短接,于是尝试短接主控。短接后ChipGenius识别主控为AU87101A,但是不识别闪存芯片而且打开U盘提示请插入U盘,找了很久才找到安国最新的量产工具已放在附件。找到工具后又发现识别不出闪存,闪存上写的是PF603-37AR1902 求大佬指点一下怎么搞。

网友A:
镁光64G 3D TLC B27A制程。换慧荣SM3281速度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光64G 3D TLC B27A制程。换慧荣SM3281速度起飞。

奇了怪了,昨天我查的时候查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光64G 3D TLC B27A制程。换慧荣SM3281速度起飞。

我怀疑是闪存虚焊了,但是自己没有风枪没办法搞。

网友:
安国3.0接口,进步了啊,哈哈

网友(2021-04-20):
U盘搞定了么?我也出现你这个问题了,但下载你提供的量产工具识别是灰色的

网友(2021-10-12):
碰到同样的主控 很需要这个程序

网友(2021-11-19):
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
到现在还无解,乌克兰那边也好久没更新了

网友:
我的刚刚量产成功了   谢谢

网友:
用了你的工具   刚刚量产成功    谢谢

网友:
要下载那个89102的才行

网友:
下载那个89102的可以量产

网友(2022-01-05):
AU87101A 找不到磁盘

网友:
好帖子要顶下,收藏了~

网友(2022-04-24):
我也需要一个

网友(2022-07-20):
ALCOR_U2_MP_v20.11.27.00

这个能用吗?

网友(2022-09-05):
刚好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