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X折腾』联想一体机试着折腾硬盘位失败(Lenovo C240)

楼主(2020-10-27):
『X折腾』联想一体机试着折腾硬盘位失败(Lenovo C240)早年偶得过一台一体机,屏幕主机一体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69985&extra=

当时有坛友说这个位置不是msata用的,不死心的我还是打算试一试
淘宝买了槽回来,加锡和焊油

主板散热太好,焊锡不流动,第一次焊有点狗啃

烙铁调高温度后另一侧就很好看,

整理好

另一侧的位置,从本地商家买了一个WiFi口,接上去可以识别无线WiFi

先换到新焊接的槽上试试,由于没有固定螺丝口,先用胶带固定下

开机可以识别WiFi,看来路已经有点直了

然后信心满满的接好口子和线

同WiFi接口商家买的msata的固态32G硬盘,蛮便宜的,就一起顺带了。

原打算挺好,这么装,硬盘速度有了,无线WiFi有了。。可是这个槽认不出msata盘,,可惜了。。

被盖还是挺不错的,有个屏蔽罩

最后打算从光驱位下手了,毕竟光驱位基本用不到。

看看主板背面,实际上好像也没啥区别,莫非就是因为元件阉割或是本就没有msata位可用。

看看缺失元件的焊盘,看来得补全,可惜咱没这个技术

最终把光驱位的接线给代替了,然才可以认出msata的盘

WiFi同事也有了

msata盘

然后整理一下布局

用个塑料绝缘下

整体布局

放在书房书桌某角落

周末起来看看新闻,听听歌,还是很有感觉的。

本意是放在餐厅酒柜那里,听听歌,看看电影或看看新闻,家庭有一台一体机还是挺不错的。
后期发现问题了,用转接板msata的速度就达不到固态的水平,看样子只有机械硬盘的速度。
后来想想先这么着吧,反正32G+250G也够用,以后有合适的固态再说。

网友:
有这么大的书房,真是羡慕啊。

网友:
原来只可以上一个wifi卡,现在可以上2个wifi卡

网友:
你这个目前看不出来,最好搜一下图纸,看下外围电路有没有补齐
还有,ec的配置电阻可能也要修改一下,不让默认可能是屏蔽掉的

网友:
也不错,直接换普通SATA硬盘加WIN7系统就可以了,XP对固态硬盘速度没有太大升级效果。wim7或WIN10支持固态硬盘更好一些

网友:
要补齐缺失的电阻和电容,另一篇帖子里面有教程

网友:
速度上不去可能是因为固态硬盘容量太小了。

网友:
配置总体来说很差了,那么大地方不用台式机浪费了

网友A:
黑色的键盘好违和啊!

话说连我这儿小县城都不常见以前那种变压器了,
楼主那里竟然还有

网友:
你那个msata 信号线上有电阻或电容空位吧,信号线相当于没接通,当然不认

网友:
这货我在用c260办公刚刚换掉,凌动j1900四核,单槽ddr3内存最多8g,槽子没研究,用光驱位托盘加上120gssd管了5年了,刚刚换成6代的35w机器,好一点而已。唉,美帝良心想啊,都是毛4000大洋的样子货

网友:
现在坛友们都喜欢用一体机了,,不玩游戏一体机挺好的

网友:
这一阵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键盘好违和啊!

亲是指什么变压器?还是电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是指什么变压器?还是电源呢?

窗外的那个呀!

可能,
是因为俺这穷地方近些年才楼房才多起来,
没什么老楼的原因吧,
看街景你那边老楼不少呢,
俺这儿平房拆掉盖小区了就都是箱式变电柜了

网友:
这位置做梳妆台很棒啊,采光这么好

网友:
什么?竟然用着蓝天白云系统?为什么不换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