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做激光振镜雕刻机的吗?

楼主(2020-10-27):
我对激光雕刻机一无所知,只是看到有激光振镜这个东西。另外市面上的打标机基本都是采用激光振镜的吧。
想问问,这里有做激光振镜的雕刻机的吗?
难度大吗?
哪里有技术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A:
没玩过,打标机功率很大哟,一个激光器估计都上万了,振镜估计也不菲的价。个人感觉这玩意雕刻区域太小。刻章、打标还行。其他根本比不上一台机械雕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打标机功率很大哟,一个激光器估计都上万了,振镜估计也不菲的价。个人感觉这玩意雕刻区域太小。刻 ...

贵的主要是激光头吧,振镜相对不算贵的。
雕刻机大功率的也贵嘛。
而且振镜可以比雕刻机范围更大,主要看聚焦的算法怎么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的主要是激光头吧,振镜相对不算贵的。
雕刻机大功率的也贵嘛。
而且振镜可以比雕刻机范围更大,主要看 ...

一个激光器的钱可以搞两台铸铁雕刻机了,打标机那点功率只能在金属上留个印子,要想加工就想多了。另外范围不可能很大,激光需要聚集才有功率的,大了焦点就散了,纵观各种激光加工设备都不是振镜就是这个道理,振镜对机械精度要求小多了,如果能行何乐不为?

网友B:
我专业卖激光机的,激光打标,激光雕刻,激光切割!有什么需要可以咨询我!

楼主:
能够在金属上打标,那么也就能在很多材料上雕刻了嘛。
振镜我觉得主要优点是平台或者激光头不需要移动,精度相对应该高很多。
范围也摆脱了平台的约束。

另外低功率激光不知道做户外广告怎么样?直接投到建筑物外墙上。
就像现在ktv之类的激光灯就是这样玩法吧?
但是没看到做地面或者墙面广告的玩法,是技术原因还是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够在金属上打标,那么也就能在很多材料上雕刻了嘛。
振镜我觉得主要优点是平台或者激光头不需要移动,精 ...

说了要聚焦,不聚焦就得搞成激光武器那么大上百千瓦大的功率,不然撒都烧不了

楼主(2020-11-28):
引用 网友A:

我是很不熟悉所以才问的。
首先激光振镜打标肯定是考虑了聚焦的问题的。
你的意思是振镜单纯靠镜头的偏转所以能够调节的聚焦范围比激光雕刻机要小多了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够在金属上打标,那么也就能在很多材料上雕刻了嘛。
振镜我觉得主要优点是平台或者激光头不需要移动,精 ...

振镜出光有角度的,打标还没什么影响,雕刻的话角度大了截面就成梯形了
KTV这个很常见吧,广告的话确实有点耗不起,成本太高了,彩色的(RGB各5w)15w机器大概要10万,机器还容易坏,我们演出用的激光就是振镜的,就两个电机轴上装两片小镜子,看起来好像不贵,控制是激光出光的时机

网友:
加工用用振镜干嘛,有XY移动平台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镜出光有角度的,打标还没什么影响,雕刻的话角度大了截面就成梯形了
KTV这个很常见吧,广告的话确实有 ...

哦,雕刻是角度大了就影响聚焦。
广告的话我的设想是投射到建筑物的外墙上,暂时只考虑技术问题。
亮度的话应该是够了,5w的激光束好像就蛮亮的,也不需要很聚焦,只要能够集中到看清楚就行。
但是机器成本那么高吗?5w的激光应该才几百元,振镜性能一般的应该也只几百元。整个机器应该千把块钱可以下来。
至于为什么ktv的机器那么贵,还容易坏,这个我确实不清楚,本来我也是上来求教的嘛。
我是看到外面的投影灯最多也就投影几米十几米的距离,亮度也不怎么样,想着如果能够投影到建筑物外墙巨大的图像岂不是爽歪歪。
激光器和振镜几百元的价格是淘宝看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雕刻是角度大了就影响聚焦。
广告的话我的设想是投射到建筑物的外墙上,暂时只考虑技术问题。
亮度的 ...

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

激光一个点光源,扫描很大面积的话,每个点停留的时间就很短暂(类似一个像素的意思),如果再想图像刷新率好的话,这个停留时间就更短暂了,这样看起来亮度就很低了……还有激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

网友(2021-02-23):
引用 网友B:
我专业卖激光机的,激光打标,激光雕刻,激光切割!有什么需要可以咨询我! ...

老板,我想问个题外的,激光打标机打照片怎么调参数,软件是se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