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0-10-27):
家里2辆车,最近为孩子上学搬家后没地方停,其中一辆车就彻底闲置下来了。这一闲两个月,电瓶就打不着了。只好开另一辆车过去用过江龙跨接启动。
车上的电池也老了,查了一下是2015年换的瓦尔塔。
想想换一块新电池大概率也会摆坏了,平时把电池正极断开还会锁收音机,太麻烦。
于是就想弄个应急启动电源,方便携带,也可以替换我原来打气用的12V旧电池。
我的12V旧电池是十多年前雅哥弟电动车上的星恒10AH大单体,现在剩余容量大约5-6AH。
以前了解到的大倍率电池主要是日立40900和40105两种圆柱电池,后来也看到一些方形的没怎么注意。
这次一搜才发现,日立和松下都有这种方形高倍率电池了。
闲鱼找了一家松下标称5AH包容量包内阻,3串包转镍和电池间连接的,20*3=60,德邦运费到付拿下。
到手测试三块电芯都在3.52V左右,最大差0.003V
转镍后的内阻单节在2毫欧左右
我在正负极加焊了10AWG线后测试整体内阻6.2毫欧
用B6的保存模式充电到11.55V(对应单节3.85V),充入大约2.8AH
今天早晨赶到老车那里,先用过江龙接上试了几次没打着。估计是十几年下来氧化导致电阻过大。
于是改用两个夹子直接把应急电源的正负极线头夹在电瓶正负极上,轻松打着。

上图是电池再次充电到11.55V,充入554mAH,就是早晨一通折腾消耗的电量,对比之前冲入的2.8AH看起来3.85V也足够启动几次了。

另PDD上买了防反冲线,12.48元,再买个EC5公头焊上就齐全了。

网友A:
不常用吧,如果常用的话就应该换电池去了

网友B:
11.55v也能打着?我用了三年的风帆60ah,现在停一晚上,早上起来刚好12v,打火都感觉比以前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55v也能打着?我用了三年的风帆60ah,现在停一晚上,早上起来刚好12v,打火都感觉比以前慢了 ...

内阻小,打着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常用吧,如果常用的话就应该换电池去了

闲置车,年检动一下,换新电池就摆坏了。

网友:
弄个太阳能补补电

楼主:
地下车库

网友C:
闲着没事再经常弄个外置灯去补补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着没事再经常弄个外置灯去补补光

厉害了,实在是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阻小,打着很轻松。

我都不知道我的电池是不是快不行,两家途虎用仪器检测都说还有90%寿命

网友D:
为啥不用平衡充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用平衡充模式啊

着急用,还没焊上去。
另外这个电池一致性非常好,平衡冲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E:
最好的方法是出掉…羡慕有两辆车的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的方法是出掉…羡慕有两辆车的壕…

嗯,第一辆车16+年了,老婆不让报废,很多回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第一辆车16+年了,老婆不让报废,很多回忆。

那就好好的养起来吧…每年检车都是个麻烦事儿,一年两检想想头大…我的再过两年也该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第一辆车16+年了,老婆不让报废,很多回忆。

14年的车自带的电池还没换新呢,汤浅60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