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咨询下电瓶车锂电池能否并联放电

楼主(2020-10-27):
之前2个电瓶车换了锂电池,用了2年感觉电池有电不是太给力了,尤其冬天,里程大约只有新的时候的2/3了
然后想把两组电池放在一个车上用,增加续航,考虑并联放电,单独充电,用一个双刀双掷开关切换,原理图如下,不知道是否可行两组电池都有各自的保护板

网友:
不是不行,电压高的会往低的里面冲,不如等一块用的差不多,在用另一块

网友A:
既然都有保护板,那就去掉开关,直接并联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有保护板,那就去掉开关,直接并联好了

直接并联充电会有问题吧,充电器通过判断阈值电流转灯,如果并联充电,充电器转灯判断可能会延迟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并联充电会有问题吧,充电器通过判断阈值电流转灯,如果并联充电,充电器转灯判断可能会延迟 ...

有保护板怕啥,我都这么并联一年多了

网友:
我觉得2个保护板直接并联可能会影响部分保护功能,要么去掉一个保护板,2组电池共用一个保护板,要么开关加在保护板切换上,保护板1放完电后开关切换到保护板2,充电也一样。

网友B:
个人认为用完一块再用另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用完一块再用另一块

一开始我也是这个想法,但是考虑一个是两块并联减小单个电池的放电电流,尤其在电池有点老化的情况下可以增加放电效率,一个是用完了再换,第一块电池需要再低电量的情况下放好几天,等第二块用完才充电影响寿命,而且两个单独用,用一个插头,开关切换的话,我充电得冲两次,用两个接口的话我用的时候得换插头也不方便,所以考虑并联放电

网友:
直接并联 电动车论坛老问题了 去看看吧

网友:
一直也想问这个问题,一直也没有答案

网友:
分别充满然后直接并上用就是了,别想太多太复杂

网友:
可以强并,但是两块电池满电电压都不一致,内阻不一致,不建议并联使用。

网友:
政成充也单充,放电也单组放电,新旧电池性能不一样。

网友:
既然是锂电池建议还是采用切换的方法吧。要不然是短板效应。电压高的会流向电压低的。

网友:
直接并起来用  并起来充就行

网友:
电压一致后可以直接并联使用,并联充电,不用太考虑什么高电压给低电压充电的问题,我都使用了3年多了。并联使用要比逐个使用,里程长,寿命也长,因为你每个电池放电电流小了,自然衰减就减缓了。

网友:
把两块都充满再并上,但是两块电池都要装上30A保险管

网友:
不建议并联使用,锂电池不同品牌,不同内阻,不同批次,都有所差异,有安全隐患,最好就是单独使用每一组,即使0.1%的几率的安全隐患也不值得拿生命安全去尝试。安全第一。

网友:
我的小牛N1就是2块6020电池并联使用,续航翻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