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么判断路由器有没有带功放?

楼主(2020-10-27):
想咨询大家这个技术问题,请不吝赐教

网友:
直接搜你要看的路由器测评就行,或者直接看广告,带功放的都会把功放芯片标出来,没标的就没有

网友:
也可以自己拆开来看看!

网友(2020-12-10):
请问带不带功放有什么区别么,我是指在使用中有什么好处

网友:
带独立功放不解除功率限制也没太大提升,老老实实多路由覆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