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烧录固件需要公对公USB

楼主(2020-10-27):
自己烧录系统,但是需要公对公USB 数据线,PDD 要三天,外面买20块,没办法,自己动手吧,不然怎么对得起那一堆工具

工具  电烙铁  micro 母座*2  数据线*2

凑合能用

网友A:
母座不是应该一正一反才能直通连接么,

你这两个都正的是怎么能对的。

网友:
名副其实的拼刺刀

网友B:
真浪费,两个报废鼠标线或充电线,对接加热缩管多省事好用

网友:
一根鼠标线加一个大公投

网友C:
你这样接,两个头的正负极是反的,烧录如果不用电源,这根线会用不了,如果带电源,会烧掉的:

网友:
这个够狠的,公对公自己做了不少了。头一次见这个做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母座不是应该一正一反才能直通连接么,

你这两个都正的是怎么能对的。

我记得以前做个几次,跟做网线一样平行线,两个头都按照一个顺序做

网友:
两根完全一样的线,小头剪掉,大头同色焊一起。晶辰方案USB_Burning_Tool的不用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母座不是应该一正一反才能直通连接么,

你这两个都正的是怎么能对的。

要全是同一面的吧?这样刚好VCC对VCC,GND对GND,D+对D+,D-对D-

网友:
既然都动了烙铁了,干嘛不减掉直接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浪费,两个报废鼠标线或充电线,对接加热缩管多省事好用

关键你得有两个坏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接,两个头的正负极是反的,烧录如果不用电源,这根线会用不了,如果带电源,会烧掉的:

两个母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