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板做U盘,4贴老Flash上芯邦CBM2099......

楼主(2020-10-27):
前一阵在掏包网上买了几片便宜的CBM2099, 玩了一下发现比以前的芯邦好多了

于是打算把手里几片老Flash装上, 这几片F, 从一个老SSD上拆的, 原来一共16片
体质好的都用掉了, 剩下这4片用到哪里都出错, 芯邦来吧

壳子打算用这种

记得以前装叠焊还有余量的, 实际测一下有6.5mm, 应该够了

宽15mm左右

先做个模型试一下看看

结构是6层的, 有2层是PCB, 4层是Flash, 大约6mm厚

应该装的进

按照模型尺寸, 去嘉立创画板

没找到2099的原理图, 按照2098E布的线

完工预览图, 两块板通过20针排线连接

这次打个红色的吧

切下

边缘打磨平整

各个零部件都找齐

排线需要自己做, 找到某根0.5mm间距的

数出20根切开, 长度13~14mm

在瓷胎上, 用小刀按住, 留出1.2mm左右的头, 然后用电烙铁把塑料膜烫掉

背面一样的处理

排线搞好了

---- 下一层继续 ----

楼主:
开始焊接, 先上主控

都焊好了, 先用测试头子

上机查看

顺利认到

Flash也焊上了, 准备合体

排线对好PCB, 依旧用小刀压住, 然后焊接

松香都清理干净, 小心的弯折

需要4根立柱来固定, 每根直径0.5~0.6mm, 长度4.5~4.6mm

位置对好后, 用小夹子夹住, 然后上立柱

都焊好啦, 立柱不光固定也负责导电, 其中两根是GND, 两根是V33

忐忑的上机

先用CG查看, 竟然只有16G, 认到4个CE, 少了一半耶

开芯邦软件查看, 哦, 8CE都认到了, 心放回肚子里

开始量产, 一个多小时后查看, 才走到30%多

3小时46分才量产完, 可真是慢

跑个测试看看吧, 对于芯邦来说好像还过得去

准备装壳, 塑料件也需要修整

塞的满满的

完工啦

工作状态

发完啦, 走过路过的各位客官捧个场吧

楼主:
多占了一层楼呀, 这可怎么办...

网友:
厉害了
U盘第一次见到有人画板,好新奇啊!

网友:
板着小板凳,坐等更新!

网友:
牛掰了,前排围观大神

网友:
厉害了,有没有PCB的文件,我也想做

网友:
想不到2099这种封装居然支持8ce
图纸能分享吗大佬

网友:
这种速度的U盘,32g,怕是要装满,得急死
我个人觉得16g更合适点

网友:
排线最好打点胶

网友:
安国主控一堆,。。。都是牛屎闪存的盘,也想改其他主控板,,,,

网友:
速度慢到不想用了

网友:
可以开厂了

网友A:
pcb画板可以这样做

网友:
对于楼主这样手工和技术都好的人,只能用m币猛击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b画板可以这样做

这样不会被加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会被加钱么,

反正我是没加,这样自己用刀刻一下就能折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