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问个简单的电路图怎么解释?

楼主(2020-10-27):
自己设计了个电路,调试时发现LED随光照变强会先亮后灭,后来为什么会熄灭呢,谁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
发出的光干扰感光二极管吧

网友:
R2是光敏电阻,目的根据光强调节LED1的亮度

网友:
光照强了后,R2几乎是短路,Q1没在工作状态?
R2和VCC之间加个电阻试试。

网友:
是不是随着R1的电流越来越大,电压也增高,导致三极管截止了?

网友:
光敏开关,R2是光敏电阻,有光照在R2上R2电阻变小,三极管导通

网友:
我去,没注意,楼主你的问题,先亮后灭是不是光敏电阻特性因为电流大耗散功率加大改变了。要具体看看手册

网友:
光敏电阻的阻值可以低至300欧,我觉得可以加限流电阻控制一下基极电流。

网友A:
这不是达文西那手电的设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达文西那手电的设计吗

被你抢先回答了  哈哈

网友:
在LED上串个电阻

网友:
是什么电源供电

网友:
R2强度照射,电阻太站,电源内阻太大,输出电流太小。

网友:
按分析,R1的存在,应该会让LED保持一个适当的电流,测量一下R1上的电压看看,估计其实LED不是灭了,只不过是保持了一定亮度,是因为环境光照强了所以觉得LED灭了。

网友B:
光敏电阻r2在强光下阻值太小,所以流过r1的电流过大,r 1上的压降也大,电源电压减去这个压降,达不到led发光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敏电阻r2在强光下阻值太小,所以流过r1的电流过大,r 1上的压降也大,电源电压减去这个压降,达不到led发 ...

R1改到上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