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厕所锁舌铆钉固定,可以改用螺丝吗?担心铝合金厕所门太薄,无法攻丝

楼主(2020-10-27):
最近,看到一个厕所门锁无法反锁,厕所门锁的锁舌,是用2个铆钉安装在 铝合金 的厕所门上的, 我估计 铝合金的厕所门,门厚度很薄,
我如果重新安装锁舌,不用铆钉,直接攻丝,用螺丝固定锁舌,可行吗?
我担心 铝合金的厕所门,门厚度很薄,无法攻丝固定!  如果要用 铆钉安装 的话,我又要 花钱买 拉铆枪了,问题是 拉铆枪用的不多,单独买太消费。

上网搜了下,发现锁舌与常见的有点不一样,想请问各位老师,锁舌这个翘起来的部分有什么作用?   真的有防撬的作用吗?
普通锁舌与防撬锁舌能直接代换吗?

另外,球形锁锁舌,有一个圆柱,这又是起什么作用的?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看到了各位老师给我的回复指点!
  谢谢各位老师的耐心解答!  我也问了别人,有人说,要想在 厕所 铝合金门上用螺丝固定锁舌, 则铝合金门的板厚必须要>3mm才行,
这样看来,  因为   厕所 铝合金门 板厚太薄了,  只能用 铆钉 固定了,
别人也告诉我说,  选择 铆钉的长度 要比  需固定 的板厚  >1.3~1.5倍, 如果  铆钉 的长度长了, 也会造成 无法铆死,有松动的情况。

网友:
可以用拉铆螺母

网友A:
不买拉钉枪的话。
要用AB胶或者什么别的方式在孔后面粘塑料块或者木块打自攻螺钉,或者粘螺母。

那个小舌头是防止内开门,在外面用卡片开的

网友B:
薄的东西就适合用铆钉。螺丝拧不住。我买那个80+,钉子多少钱忘了。用处广泛,老婆打孩子扫帚把弯了。我就把不锈钢拖把的把给装上用铆钉固定。孩子看了都说好。

网友C:
螺丝固定拉不住的   铝合金太薄了

拉铆枪 家里可以备一个   现在好多东西都用的上

你要硬是想用螺丝固定  可以切两个硬木块 从锁舌位置塞进去  上下各一个  让螺丝锚在木块上
但是 这种方法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相当的技巧

网友:
铝铆钉用5mm的钻头一转就掉了

网友D:
那不是什么防撬舌,是为了关门时帮助锁舌缩回,减少阻力。另外不想用铆钉的话,可以网上买个石膏板固定吸顶灯用的膨胀螺丝就可以了。

网友:
拉铆枪很贵吗?难道楼主想买那种电动甚至气动的拉铆枪

网友:
优惠购经常十元包邮,铆这个够了

网友E:
无法反锁,说明锁舌没有坏,可以拆开修修。我前几天才换的门锁,铆钉枪20块,可以备用一个。

网友:
上面的那和中小舌头是减轻关门锁门阻力的。球锁那个小棍才是防撬的

网友:
还是用4个的铆钉枪吧,平常趁活动时几元钱备一个,关键时候就用得上。刚刚换过出租房的锁舌,不过那门皮子太薄了孔变大了,铆钉枪拔半天还是松的,好不容易固定了,再换锁舌就得在里面加个不锈钢的垫片了。飞机或者蝴蝶膨栓刚刚优惠购备了几袋,比划了下用不了,问题是皮子太薄了这个是石膏专用的用不上的。刚刚看了下,是18年1月的优惠购的艾瑞泽铆钉枪带50颗4mm的铆钉,一共7.8元券后7.5元。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最后打掉锚定,用的拉铆螺母固定的,然后上的4mm螺丝锁定锁舌
因为原来锁舌有损坏,我换的静音锁舌,合金门缝略大,所以也没用平头螺丝,直接用的普通4mm螺丝上进去了

下图是我哥你说的那种 拉铆螺母 ,什么材质倒是无所谓,主要是拉铆螺母工具贵,你如果用的比较少还是买螺丝工具那种套装吧。便宜,我常用买的钳子

工作原理大致如下,当然他用的是气动或者电动工具打的,我给你说的工具其实就是这个工具前部的头,简易到就几个部件(螺丝和平面轴承)

网友:
这种拉钉枪,五金店可以几块钱租的。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贴子的13楼,jackkane  老师指点我说 “拉铆螺母 ,什么材质倒是无所谓,主要是拉铆螺母工具贵,你如果用的比较少还是买螺丝工具那种套装吧。便宜,我常用买的钳子”

我看了,  jackkane  老师说的, 决定不用  拉铆螺母 了

我百度了一下 “拉铆螺母工具”,  看到一个贴子, 不使用拉铆螺母枪铆接拉铆螺母,上面写有:  拉铆螺母、压铆螺母的安装需要使用专业工具。我们居家生活中如果需要用到拉铆螺母时该怎么办呢?买个拉铆螺母枪吧,不仅有点贵,还不常用。

还看到一个贴子: 请问一下,有没有一种用来拉"拉铆螺母"工具, 有人回复, 拉铆枪的厂家,我们公司用过3种:1.手动的(几百元),适合批量小的产品,成本低,但对操作工要求高,操作工要是没按要求做的话铆螺母容易松动,会旋转。2.普通气动拉铆枪(2000-3000元),拉好后不会自动退出,需要操作工听机器的声音来判断,要是操作工不熟练的话机器容易因空转而磨损或没拉牢就退出的话铆螺母也容易松动,会旋转。3.全自动气动拉铆枪(8000-10000元),铆螺母拉牢后会自动退出,对操作工要求不高,产品质量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买拉钉枪的话。
要用AB胶或者什么别的方式在孔后面粘塑料块或者木块打自攻螺钉,或者粘螺母。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的东西就适合用铆钉。螺丝拧不住。我买那个80+,钉子多少钱忘了。用处广泛,老婆打孩子扫帚把弯了。我就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有人指点我说,如果要用螺丝攻丝,材料的板厚必须>3mm才行, 还是要按老师指点我的, 薄的东西就适合用铆钉

想请问老师, 铆钉的直径,选多大的好?是选¢3mm,还是选¢4mm, 或是选择多大直径? 铆钉的长度如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固定拉不住的   铝合金太薄了

拉铆枪 家里可以备一个   现在好多东西都用的上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有人指点我说,如果要用螺丝攻丝,材料的板厚必须>3mm才行, 还是要按老师指点我的,  厕所铝合金门板厚太薄了,螺丝固定拉不住的, 还是要用  铆钉 固定

还想请问老师, 铆钉的直径,选多大的好?是选¢3mm,还是选¢4mm, 或是选择多大直径? 铆钉的长度如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什么防撬舌,是为了关门时帮助锁舌缩回,减少阻力。另外不想用铆钉的话,可以网上买个石膏板固定吸顶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感谢老师还专门给我上了, 石膏板固定吸顶灯用的膨胀螺丝, 的图片,方便我 理解。

老师说,“不想用铆钉的话,可以网上买个石膏板固定吸顶灯用的膨胀螺丝就可以了。”
这个贴子的12楼, jkd-lj 老师指点我说, “飞机或者蝴蝶膨栓刚刚优惠购备了几袋,比划了下用不了,问题是皮子太薄了这个是石膏专用的用不上的。”

请问老师,你是用  石膏板固定吸顶灯用的膨胀螺丝  试过吗? 可以用于厕所铝合金门固定锁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法反锁,说明锁舌没有坏,可以拆开修修。我前几天才换的门锁,铆钉枪20块,可以备用一个。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你说  厕所铝合金门 无法反锁,说明锁舌没有坏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如何判断出来的? 我先以为,门无法反锁, 就是 锁舌 部分 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