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卡遇到问题,继续求教大神们

楼主(2020-10-27):
继昨天捣鼓了一个固态,把原来两贴容量为128G拆除,贴4贴变256G成品入下图

以上是昨天做完之后出现的问题,根据大神们的指导,需要CE跳线,今天重新焊接了CE条线,出现了下面问题,

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CE条线还是不对,再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条线还是不对,再试吧

真是没招了,原来贴两片,跳线都是单数的。现在根据上一个帖子一网友提供的,全部改为了单数,还是这样。

网友:
跳线没焊好吧,4贴4ce跳rce1,3,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条线还是不对,再试吧

这个板子是免跳线的吧,

网友:
跳线参考这两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