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双诚12管650W黑金刚动力版电三轮控制器+定时器插座改功率计配件

楼主(2020-10-27):
昨天取快递路过花坛看到一个大铝合金盒子带电线,果断捡起来看看。
以为是路灯换下来的led控制器,没想到是电三轮控制器。
两轮电动车控制器拆过一些,三轮车的没拆过,手痒试试看,翻车。
捡来的时候很脏,看到电线是剪断的,目测是个烧坏的控制器。

果然,拉扯电线的时候正极线脱落了,焊锡都烧化了。

拆开,彻底翻车,烧得连他马都不认识了,
电容掉出来好几个,都是烧断脚的,还有爆肚子的。
板子也烧了大窟窿,简直了。

看看板子背面的大窟窿

12管控制器,650W,应该没有虚标。
供电是13000三极管加变压器开关降压供电,78L05提供单片机5V,

考虑到板子比较脏,实在是没法下手,超声波水洗之后依然很脏

上加热台拆mos吧,拆下来12个mos管和2粒康铜丝采样电阻

测试了一下,12只管子,分成三组给电机三相供电,其中烧毁两只,稳压管也烧了,

烧毁之后短路,板子持续发热,导致最终起火。

单片机型号:XCM-K nc51-1553e,目测是打标的单片机

功率计插座送给坛友了,但是最近需要测一下充电器输入功率,
搞个简单的附件,用定时器插座改吧。
很久以前论坛优惠购买的定时器,
一根废弃的万用表笔线,怎么组合呢?

密封条还在,其实已经拆过一次了

黄色电容还可以,

电线都是压接冷焊的,继电器也还不错

板子就不用说了,大牛屎,导电条当屏幕支撑

改好的效果,把红线串联到继电器输出和插座输出之间,
形成一个环,供钳表测试用,虽然没有功率计插座方便,但是总比没有强哈哈。

结束,欢迎点赞哈~

网友A:
喜提铝盒一个,烧成这样,估计动静也不小,车主慌得一批

网友B:
这功率计牛皮了。。。  还有挂钩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提铝盒一个,烧成这样,估计动静也不小,车主慌得一批

哈哈哈,至少是烧了一会儿脑补黑烟滚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功率计牛皮了。。。  还有挂钩功能了~

哈哈哈,还真是个挂钩

网友C:
烧的好惨烈啊 最后的还是买个功率,马宝有廉价款,钳表最多看个电流,配合电压算出来也是视在功率,没有相位测量功能不能算出有功功率~

网友D:
定时器加一电流检测环创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的好惨烈啊 最后的还是买个功率,马宝有廉价款,钳表最多看个电流,配合电压算出来也是视在功率, ...

谢谢专家指点,回头俺再买一个功率计,最近怀疑楼下充电桩限功率了,反应充不满,打算帮忙测试一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时器加一电流检测环创意不错。

谢谢捧场,哈哈,这也是偷懒的办法了,只能粗略看看电流咯

网友:
烧的太夸张了,简直可以说惨不忍睹了

网友:
舒服家我也有一个,买了2年了,质量棒棒哒

网友E:
控制器烧成这样谁知道它经历了什么啊

网友F:
烧成这样子看起来像是上下管子同时击穿了吧。单击穿上臂或者下臂都会保护的,不会导致严重的发热

网友G:
谢谢分享。还是赚了,十个大管,一只铝盒子。。。。。

网友H:
这控制器是土里挖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烧成这样子看起来像是上下管子同时击穿了吧。单击穿上臂或者下臂都会保护的,不会导致严重的发热 ...

唉,拆完测的,不知道烧坏的管子是上臂还是下臂了,看到板子这么大窟窿,也没心情研究了,唯有暴力拆板发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器烧成这样谁知道它经历了什么啊

谢谢捧场,
母鸡啊。。。。。。。。反正原车主肯定吓坏了当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还是赚了,十个大管,一只铝盒子。。。。。

留下了十只管,其实手里好多管了,

剩下壳子什么的的全部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控制器是土里挖出来的

看控制器标签应该是2016年出厂,烧毁之后被遗弃在草丛里,时间久,内部的螺丝都生锈了

网友:
估计是进水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