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一个有线门铃

楼主(2020-10-27):
给老人买来夜间上厕所呼叫的!很垃圾,声音小得像蚂蚁叫,请问网友有没有办法改大声点?就一颗牛屎跟2个104电容跟一个s8050三极管。

网友:
9块9包邮的都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对讲机撸一对…

网友:
换个乔安无线门铃,搞活动时候才几块钱一对

网友A:
门铃声音突然变小往往是喇叭坏了。

网友: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也很响,你可一试。

网友:
还是买无线门铃算了,比这个做工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门铃声音突然变小往往是喇叭坏了。

具体是,音圈 从振膜 上脱胶了。老爸家的 固话试过了。

网友(2021-02-08):
换个喇叭试试

网友:
喇叭阻抗太高,16-32欧,声音就小,尽量换4-8欧的声音应该大些,再就是口径,以前这种玩意用2寸半的喇叭,很吵,再就是换贝塔大的8050,9013等都行,再不行就复合管。高贝塔管

网友:
先换成喇叭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