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V10手机故障陷入困境

楼主(2020-10-27):
说起来问题不大,可是似乎没法解决了。

手机接打电话时,会出现说了一段时间,开始正常,之后对方听不到我的语言了,而我能清楚听清对方的话,然后对方怀疑信号不好挂断重拨。

因为妻子的手机也有过类似问题,她的是p10,是跟别人去维修点修别的手机的时候(她弟媳的手机掉到水里了)顺便问了一下,维修点说话筒那儿进去灰了,打开清扫了一下就好。我觉得可能我这个也是同样问题,找同一家店处理,未能解决。

找到华为售后服务点总店,排队的人太多,等了一上午,好容易排到我,经检修发现,什么问题也没有。说可能是我的手机卡老了,建议换卡试试。售后服务点好处是不收费、服务态度好、还送礼品,可是最后问题并没有解决,我把另一个手机上的另一个电话卡(今年五一办的)换上,两个卡换了一下用了一周,这个手机还是有这种故障。看来应该不是卡的问题。

问题是故障并不是时时有,我觉得可能检修的时候故障不出现就难以测出来。现在也不知道应该找什么人检查,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觉得售后的说没问题,别的小店也未必能修,毕竟找过一家对付过确实没法。有没有朋友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故障门事件,硬件有问题!

网友:
安卓手机定时重启的好处,指望那帮996的程序猿是不得行的。手头的酷派7231打电话偶尔也这样,挂掉重打就行了

网友:
要么固件问题,要么就别解决直接换机,这种间歇发生的软故障要维修排查的精力成本太大了,除非你有途径能低价找到置换板件,一个个模块试

网友:
不会是死亡之握啊,和你手机握法有关?

网友:
重启试试,关闭volte(似乎是这几个字?)试试

网友:
如果软件方面解决不了麦克风问题,可以尝试换一块尾插板试试,麦克风在上面,如果换了还不行,大概是主板问题个人情况下解决不了了

网友:
我的v10每天都会不定时的屏幕变紫,过阵子就好,每天一次的,恢复出厂设置都不行,我就郁闷了

网友:
我的P20也出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我的P9也时常就听不到对方的声音,以前一直以为是信号的问题,看来也有可能是手机的问题。

网友A:
V我的10一直很好用。作为从事无线电和电子技术多年的人士,认为你的这个应该不是硬件故障,疑似和网络信号有关。

网友:
信号问题一律关闭volte高清通话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V我的10一直很好用。作为从事无线电和电子技术多年的人士,认为你的这个应该不是硬件故障,疑似和网络信号 ...

可是为什么总是别人说话我能听到、我说话别人听不到呢?从没出现别人说话我听不到、我说话别人能听到的故障。华为的售后服务说是手机卡问题,问题是换了手机卡也不行

网友:
很多售后也就是接接电话额

网友(2020-12-04):
有时是对方的问题……
和你经常打电话的亲友互换手机用一段时间观察。
听筒模式和免提模式切换使用观察。
10086关闭GPRS功能用一段时间观察。

网友:
还可以找个耳机或蓝牙用一段时间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