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需要给蓝牙音箱换喇叭的坛友,给大家一点建议。

楼主(2020-10-27):
这次给蓝牙音箱换喇叭,才发现这里面也有不少的坑。
首先要确认好直径,这个一般都不会错。
其次,选择喇叭磁体大小,我买的1.5寸的小喇叭,直径40mm,磁体有18mm和22mm的两种,一般说来,磁体越大越好。
然后就是音圈直径,就是他们口中的多少芯,比如这种小喇叭有13芯和16芯的,16芯的声音要比13芯的大一些。
最后就是里面的磁体结构,有些是单磁体,有些是双磁体。

后面看看磁体大小。

用卡尺量一下,小的18mm左右。

大的22mm左右。

然后就是看音圈,这是拆下来的。
16芯的音圈。

这种是比较小的音圈,只有13mm,虽然磁体是22mm,但是音圈小,声音也比较小。

双磁体的喇叭,上下各一块,增加磁力吧!

网友:
这个有点儿厉害了 高手啊

网友A:
老实说,我看上您那个装松香的碗了,回头也整一个

网友B:
本体强壮的话可以上大功率的效果好很多

网友:
直接看功率 灵敏度,简单粗暴。

网友:
右边那个和小米网络收音机,差不多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我看上您那个装松香的碗了,回头也整一个

是不小,快成盆了,其实用不了那么大。

网友:
磁铁分铁氧体磁铁,钕铁硼磁铁,俗称黑磁,白磁。
钕磁铁磁性强弱还分型号,n48,n50,n52之类。
磁性强了灵敏度高。

网友:
学习了,好复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我看上您那个装松香的碗了,回头也整一个

装喜糖的铁盒子。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体强壮的话可以上大功率的效果好很多

这种小蓝牙音箱功放一般都是3w的,顶多也就5w,哪能上更大的喇叭。

网友C:
镊子卡尺求包邮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镊子卡尺求包邮赠送

那个镊子真的好用,卡尺便宜货。

网友:
太难选择了。直接说买什么吧

网友:
换喇叭除了空间尺寸限制外,首先应该看电压和阻抗匹配(功放能不能推好)吧,其次看频响区间甚至曲线(结构、盆、圈、永磁、绕线都影响这块)吧。
一般喜欢重低音的就要在同样口径里找大功率、宽边、大冲程的但解析会差,喜欢高解析的一般低音就会差一点,最好能加多个喇叭做分频

网友(2021-10-06):
喇叭有各种参数。和曲线的

网友:
分析得非常 专业,没想到这些细喇叭还有这么多学问,看来是一分钱一分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