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尝试电击修复TF卡失败

楼主(2020-10-27):
具体内容看图片

网友:
你这是破坏,不是修复

网友A:
寿命快到时就是只能读不能写,修复没用的!!!

网友:
老卡怎么写都不坏,新卡没写几次就挂,现在颗粒就这样。

电击这个东西,有过一个说法,说是某条导线断了,通过大电压电击,有一定运气熔接,我试过一块只能读无法改写的,运气不好,丢垃圾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寿命快到时就是只能读不能写,修复没用的!!!

知道没用,看到有人成功过,就试一下

网友:
哈哈。附近找个高压塔的高压电试试,那个电击更刺激

网友:
电击修复基本上是开玩笑的

网友B:
不要把别人的开玩笑当成真啊,电子产品最怕的就是高压啊,静电都能损坏设备呢,更不用说是高压打火装置??

网友:
我建议锤击修复
一锤子一个 或者一锤子两个
还可以多线程修复。具体取决于锤子的数据位宽度 如大锤大约10cm² 一次能修复十张。

问题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把别人的开玩笑当成真啊,电子产品最怕的就是高压啊,静电都能损坏设备呢,更不用说是高压打火装置?? ...

没有开玩笑,真的修复了,当年是我发的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开玩笑,真的修复了,当年是我发的帖子

是么,我照你的方法,一个卡原来可以写,但拔插后还原,电击后彻底只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开玩笑,真的修复了,当年是我发的帖子

就是看你的帖子想试一试的,结果全都。。。。
另外再问一下,你当时修好的那张卡,撑了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你的帖子想试一试的,结果全都。。。。
另外再问一下,你当时修好的那张卡,撑了多久? ...

不知道,修好后还给别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么,我照你的方法,一个卡原来可以写,但拔插后还原,电击后彻底只读了 ...

电击又不是万能
不识别的可以电击
你这种可以读写的还电击

网友:
TF卡还能这么操作,我倒是有还几张不知别的,等下去试试

网友:
动动脑子都知道不可能  ESD都是要做的 您还人为电击

网友:
电击卡我也搞过,有1/3概率回复,本来就是死马当活马,弄好了马上备份。

网友:
电击我也试过,基本上是玩笑,没有一次成功的。
不过有一次我拿一个坏掉的把表面漆层刮开,本来想看看里面的线路和出点,结果卡意外的可以读写了,虽然不知道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