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 本人想入手一个插电的轻型电锤,比较实惠、耐用的

楼主(2020-10-27):
双十一要来了本人想入手一个插电的轻型电锤,比较实惠、耐用的,请各位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实惠的东成,耐用的欧美日品牌但是贵。家用的话实惠又耐用的东成,做工程话也没人用轻锤。

网友A:
马家搜橘子电动工具五金,三用锤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家搜橘子电动工具五金,三用锤200左右

谢谢!不过没有搜到这个五金店。

网友:
东成26的轻型电锤

网友B:
如果用的比较多,注重耐用性,可以选择东成等国产大牌子轻锤;如果较少使用,100多元的国产小品牌即可。如果觉得裸机使用不便,嫌另买配件麻烦,那就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套餐,高配200元左右也差不多了。我一开始打算只买机身、自己单买钻头的,但看了看套餐比自己另买便宜多了,就连续升级一股脑给买全了(充电钻已有好多把了,选钻夹头纯属为了好玩),到手即用,完全没有问题。
套餐仅供参考,品牌不做推荐,因为我的要求比楼主较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的比较多,注重耐用性,可以选择东成等国产大牌子轻锤;如果较少使用,100多元的国产小品牌即可。如 ...

说的在理。

网友:
国产敢用来推荐且无槽点的就剩东成了。

网友C:
记得以前618狗东有过一款奥奔三功能轻型电锤好价,好像是直接下单就是128元 。

网友:
1988轻型20电锤,家用打孔没啥问题。

楼主:
想入手一个插电的轻型电锤,比较实惠、耐用的,请各位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D:
干弱电的话强烈建议锂电大有5401:lol::lol::lol::lol::lol::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弱电的话强烈建议锂电大有5401

谢谢了,只是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弱电的话强烈建议锂电大有5401

想入手一个插电的轻型电锤,比较实惠、耐用点的,请各位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的比较多,注重耐用性,可以选择东成等国产大牌子轻锤;如果较少使用,100多元的国产小品牌即可。如 ...

谢谢!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618狗东有过一款奥奔三功能轻型电锤好价,好像是直接下单就是128元 。 ...

我晕,我210买的岂不是血亏

网友:
闲鱼的喜利得二手轻锤不香吗?一两百搞定

网友:
我买的博世,家用不多可以用十来年的,东成也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晕,我210买的岂不是血亏

翻了一下截图,是19年618时候的,好像是O点30分前下单不用券直接115元。虽然写着两功能电锤,实际选项显示只有图片上这款。奥奔起码是个正经厂家的品牌,比网红品牌强多了,要不是已经有轻型电锤了当时肯定会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了一下截图,是19年618时候的,好像是O点30分前下单不用券直接115元。虽然写着两功能电锤,实际选项显 ...

入手了一个插电的轻型电锤,龙韵28三功能的,就是价格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