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有什么好软件检测存储卡?

楼主(2020-10-27):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工具软件能够真实检测到存储卡的容量?

网友A:
所有的软件都只能用一时,做扩容的很快就会出新招屏蔽测试,

最好的办法就是装满视频,看看有多少视频能播放,

网友:
H2testW

全盘写入,读取,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软件都只能用一时,做扩容的很快就会出新招屏蔽测试,

最好的办法就是装满视频,看看有多少视频能播 ...

我在天猫商家买了64G卡,回来用mydiskTes检测,64G足量。用到行车记录仪上,跑了一天,回来看,一点没有记录,文件夹都是空的。

网友:
H2testw慢速测试,快速测试不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天猫商家买了64G卡,回来用mydiskTes检测,64G足量。用到行车记录仪上,跑了一天,回来看,一点没有 ...

如果可以的话,把卡的正面反面拍照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天猫商家买了64G卡,回来用mydiskTes检测,64G足量。用到行车记录仪上,跑了一天,回来看,一点没有 ...

现在有些扩容卡mydiskTes已经检测不出来了,我实际就遇到过。用H2testW目前为止还没发现检测不出的

楼主:
数码之家怎么了?

网友:
urwtest_v18 用的最好

网友:
urwtest用了很久,都没问题!就是耗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天猫商家买了64G卡,回来用mydiskTes检测,64G足量。用到行车记录仪上,跑了一天,回来看,一点没有 ...

在行车记录仪上需要格式化一下再用,我的闪迪和金士顿都出现过这个问题。
部分行车记录仪只支持到最大32GB的卡(就是只认SD、SDHC,不认SDXC),你的支持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天猫商家买了64G卡,回来用mydiskTes检测,64G足量。用到行车记录仪上,跑了一天,回来看,一点没有 ...

别用快速扩容测试 用数据完整性测才能测出真实容量

楼主:
这就是在那个*猫买到的假卡,实测只有2.7G,商家不给退货,售后也不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