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一块M.2接口的固态硬盘,突然无法识别

楼主(2020-10-27):
2020年11月1日,后续,这卡发过去保修,然后说保修贴被我撕了,不给保修了,我去,还能这操作、、、

只能来论坛求助各位大神的开卡方式了,麻烦讲解下这固态还能重新开卡吗

这是最新的后续,没了保修贴官方不认了,哎,只能自己操作了,
这主控要如何开卡啊?各位大神,教下步骤

==========================================================================
各位坛友大神,之前一直在用好好的,通电才1000多个小时,今天使用突然掉盘了,
之前一直当游戏盘使用,最近很少玩了,然后今天就这样掉盘了,在WIN10的磁盘管理能看到,

可是提示格式化,点了后又没反应,用DG又无法识别到,有什么办法救一下吗???

就是这样了,一直提示格式化,可是又无法查到盘,无法格式化

已更新拆机图,这块固态走的是SATA通道,由于笔记本主板上有2个M2接口,我把那块好的插到另外一个接口上,能用,确认不是主板问题,
应该是这块海力士固态的问题

网友A:
尝试使用半小时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使用半小时大法

指导下   在线等

网友:
我的机械盘也是这样,一起等!

网友:
遇事不决拆颗粒,不好搞定58XT

网友B:
半小时大法就使硬盘通电半小时以上,以便主控自动纠正错误。不过可能有的主控不支持哦

另外你这个使什么主控?SM的刷下固件  就OK了

网友C:
看看实物什么样的?  拍两张图发上来看看,如果有质保,建议去找售后

网友D:
在数码论坛,不发拆机图的就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小时大法就使硬盘通电半小时以上,以便主控自动纠正错误。不过可能有的主控不支持哦

另外你这个使什么主 ...

已更新拆机图,看图片应该是SH87830  还带缓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实物什么样的?  拍两张图发上来看看,如果有质保,建议去找售后

已更新拆机图,应该还在保,是买本子里面附带的,才1年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数码论坛,不发拆机图的就是耍流氓。

已更新拆机图   , 欢迎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更新拆机图,应该还在保,是买本子里面附带的,才1年不到

不要折腾了,在保修的东西,直接找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折腾了,在保修的东西,直接找售后

主要是外地线下购买,不是线上买的,神舟旗下的炫龙,要售后比较麻烦    自己能搞定的话,就自己安排比较快啊

网友E:
搞不定了,海力士建议拆颗粒

网友:
固态也能这么操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更新拆机图,看图片应该是SH87830  还带缓存的

海力士   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不定了,海力士建议拆颗粒

好吧  返厂试试看,修不了再拆颗粒做U盘吧

楼主:
海力士不好的意思是吗   哈哈  就落下拆颗粒的下场

网友:
三星的变为1024MB 我有办法
海力士的没试过。

网友:
本来就是撕了标签不保.你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