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预想中的3.3V变成4.2V了? 我真是菜到家了(已解决)

楼主(2020-10-27):
想不通啊 用的是现成的元件怎么会超过3v3的?

非常简单的需求: 需要5v和3v3各一路

我在3v3输出端接了个成品数显电压表头,三线的那种 表头的电源正端接在输出5v端上

复杂的东东菜鸟也不会搞,但是
就是这么简单的电路 居然也做失败了! 伤心啊

请大家帮忙看看 会是哪里的问题

我断开数显表头的工作电源试过,即不使用 问题还是一样

——————————————————————————————————————

替换了1117-3.3    焊接上也加固了相关部分,3.3v输出正常了

改了表头接法为两线,这应该不是问题原因。表头供电原来是有个跳线作为开关的  现在直联了

网友A:
问题出在这里:

我在3v3输出端接了个成品数显电压表头,三线的那种 表头的电源正端接在输出5v端上

这种三线表头,供电和测量端没有隔离。嗯,我在这里也栽过。
除非换四线表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这里:

我在3v3输出端接了个成品数显电压表头,三线的那种 表头的电源正端接在输出5v端上

一看电路图估计出在表头,只有表头这里有5V电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这里:

我在3v3输出端接了个成品数显电压表头,三线的那种 表头的电源正端接在输出5v端上

晕 这种表头原来这么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电路图估计出在表头,只有表头这里有5V电过去。

我把表头线路全断开试试

网友:
这个表3.3V带不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表头线路全断开试试

这样的搭棚会不会有漏电的可能,比如轻微的短路?先不上电测量下电阻,或者断开5V的电源,直接USB供电,测量3.3V稳压有没有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这里:

我在3v3输出端接了个成品数显电压表头,三线的那种 表头的电源正端接在输出5v端上

这种表头我该怎么用? 需要独立供电吗

表头只为一直监测3v3的输出电压

网友:
1117引脚和7805不一样的

楼主:
又作尝试:  表头用两线接法   直接跨在3v3和GND上,
结果还是老样子

现在有点怀疑这块3v3的1117,
准备先断开1117-5这路   直接通过USB供电试一下,坏没坏应该就清楚了

网友C:
三线的表头,电源对测量的影响肯定没这么大,你最好找个万用表量一下电压准不准,我买过电流表比实际电流高两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线的表头,电源对测量的影响肯定没这么大,你最好找个万用表量一下电压准不准,我买过电流表比实际电流高 ...

是用万用表的

我有点担心是1117-3.3不良   还没拆下来试

网友D:
换一块1117-3.3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块1117-3.3试试看。。。。。。

刚把1117-3.3拆下来  单独试了下它  是好的,输出3.298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把1117-3.3拆下来  单独试了下它  是好的,输出3.298v

把洞洞板布线部分全部拍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洞洞板布线部分全部拍出来看看。

感谢大佬关注  已解决

拆下1117-3后   单独试了下发现好象没坏,既然已经拆了  就还是换上个新的
1117买过几次,今天关注了下丝印  果然有不同,虽然还不能确定是1117的质量问题

不知道虚焊/接触不良 会不会是输出异常的原因?  请TX们分析下
就是1117-3的左边引脚,我是接GND去的
看图中标注的位置

在替换新件时   这个位置又加锡焊了下

再次感谢LS各位!

网友E:
山寨元件水很深,以前买的1117过流烧掉都是无电压输出,现在垃圾1117出问题直接输出等于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寨元件水很深,以前买的1117过流烧掉都是无电压输出,现在垃圾1117出问题直接输出等于输入。。。 ...

国情 ,,特色,,

网友:
自己搞电源,各电源尽量先独立,然后再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