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69元的行车记录仪到手了,没想到还要接OBD

楼主(2020-10-27):
本来以为是接12V就能玩,没想到还要接OBD!
这个不接不能玩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也听说了,想想用不上没撸,不懂

网友:
OBD感觉就是取电用的吧,直接拆了OBD不就知道接什么线了?

网友:
你这个是WIFI版,不接可以用,黑色负极,红色正极,ACC正极,然后接上12V就好了,夜视非常牛,分辨率不行

网友:
我 的 也是69为什么到手跟你 的 不 一样?

网友A:
夜视乍一看好象很牛逼,其实完全是个鸡肋功能,开车时完全用不到。唯一能用上的就是把车停路边偷窥用

网友:
OBD应该是为了取常电用的,不用的话可以接点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夜视乍一看好象很牛逼,其实完全是个鸡肋功能,开车时完全用不到。唯一能用上的就是把车停路边偷窥用:titte ...

你居然说穿了我 !!!!

网友:
也买了一台,到时候试试改成手持夜视仪玩玩。

网友:
似乎是变焦的,难道还带自动拍车牌

网友B:
我的也收到了,是没有那个OBD插头的,暂时没想到怎么玩,放哪吃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收到了,是没有那个OBD插头的,暂时没想到怎么玩,放哪吃灰了 ...

哪里买?我也弄个回来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买?我也弄个回来吃灰

数码交易区坛友发的有啊,保千里汽车夜视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最好别接OBD口子,特别费电。

网友D:
我的已经全解构了,等有小av屏后做成手持夜视仪,里面好像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已经全解构了,等有小av屏后做成手持夜视仪,里面好像很简单。

我也是这样打算,只有小液晶屏,这样感觉好像还是大了点,应该找那种眼睛凑上去看的,效果才好

网友:
今天收到了,夜视效果马马虎虎,没什么惊喜,看在做工和线材不错,就不退了

网友(2020-12-30):
引用 网友D:
我的已经全解构了,等有小av屏后做成手持夜视仪,里面好像很简单。

请问 OBD 中间两根线是神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