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Transmission Remote GUI无法连接Transmission!

楼主(2020-10-27):
      昨天,一个没留神,家里的神兽就在电脑上乱按、乱点。下载远程挂PT的下载机用的Tr3.0链接不上了,不过WEB控制页面还能正常打开!现在不知道怎么办!系统是UBUNTU SERVER20.04(正常的登录密码也无法登录系统了)请问各位大侠:我应该怎么找回登录密码,然后远程连上Transmission?

网友A:
看样子你家神兽正在尝试掌握 sudo rm -rf /* 命令哇!

tty 下重置一下密码呢?
sudo passwd 用户名

我看你还是每次离开电脑前断开键盘吧,
而且还得是有线的,
不然万一适配器被神兽给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家神兽正在尝试掌握 sudo rm -rf /* 命令哇!

感谢您的回复,系统可以正常登录了,但是Transmission Remote GUI还是无法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系统可以正常登录了,但是Transmission Remote GUI还是无法连接!

这我就不了解了,
没用过啊,
猜的话无非是网络和软件的配置方面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我就不了解了,
没用过啊,
猜的话无非是网络和软件的配置方面了呗

谢谢您的回复,我试试看卸载掉重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试试看卸载掉重装吧!

~/
~/.config
~/.local
甚至是
~/.cache
下都找找,
清理干净了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