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不插负载无输出,怎么跳过强制输出

楼主(2020-10-27):
这是71V10A充电器,不加电瓶无输出,怎么强制输出,有人说给继电器通12V就有输出,不知道真假,主板上哪个是12V测试点,如果跟继电器没有关系,这个要怎么改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继电器的锅,不过第二块板没标出继电器的坑位,不好给出解决思路

网友:
把继电器输出触点短接

楼主:
这两个是继电器12V输入点,输出是哪两个(左边只看见一个)

网友:
先测试一下空载继电器前面有没有电压,有的话就跳线跳过继电器

网友:
在输出滤波电容上接线出来试试

网友:
用3楼方法,或者把光偶反馈改掉

网友:
这电路应该是保护作用的吧,并且这次级控制电路还会反馈信号到初级边的,查查电瓶和电源的连接回路看看是什么触发输出控制,这样才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