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颜值不错:国际电工大板型拉丝纹带开关5孔插座,多图拆解

楼主(2020-10-27):
现在正在搞活动,单拍1个1.99,组合拍4个6块多。huigu前几天拍的一堆开关插座正好到货,上次huigu拆了另外一款A2带开关插座(参考阅读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556),这次就把这款拉丝纹大板型带开关插座也拆开看一下。通过拆解,感觉这款外观确实颜值更高,开关手感也很紧致,没有松垮的感觉,推荐购买备用。

这次到货的部分插座,下面是单个的,上面小箱是一箱3个,拍1发3款会发这种小箱装的:

取出来,很大气的大板型,没有边框,右面三分之一整个是大开关,有荧光指示点,镭射标:

这么看拉丝纹更明显一些,很漂亮:

背面,钢架结构,开关处有一个接线柱,内部通过开关和右边火线相连:

接线柱和标注:

取下面板,核心部分通过卡扣固定在钢架上:

开关细节:

取下插座核心部分:

撬下面盖,从这个方向看,左边是开关按钮,右边黑色部分是安全门:

注意开关拨杆,已经涂了不少润滑脂,保证手感顺滑灵敏:

内部金属部分:

细节:开关拨片上同样大量润滑脂:

铜片取出来:

开关部分:

细节:开关部分铜片通过铆接连接在火线铜片上:

细节:为了保证截面积,和开关拨片接触位置的铜片进行了折弯处理:

细节:固定入线压螺丝位置,刻有横纹增加摩擦力

触点,白色据说是镀银:

截面积测量,铜片宽度3.46mm:

铜片厚度0.6mm:

换一个位置测量厚度,同样是0.6mm,粗略一算,铜片截面积2.x平方毫米,足够了:

镀铜固定螺丝,螺丝头圆润平滑,不会压断导线::

附送的安装螺丝,和A2款一样是圆尖头,方便导入暗盒螺丝孔:

拆解全家福:

总评不错,用料、手感、外观都达到了huigu的要求,虽然已经撸了不少,这次huigu又屯了一些。
分享huigu的购买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844

网友:
国际电工大板型拉丝纹带开关5孔插座 正需要

网友:
拆解国际电工大板型拉丝纹带开关5孔插座

网友:


网友:
个颜值不错:国际电工大板型拉丝纹带开关5孔插座,多图拆解

网友:
国际电工大板型拉丝纹带开关5孔插座,多图拆解

网友:
照片拍的真清楚。

网友:
国际电工大板型拉丝纹带开关5孔插座

网友:
这个颜值不错:国际电工大板型拉丝纹带开关5孔插座,多图拆解

网友:
这个颜值不错:国际电工大板型拉丝纹带开关5孔插座

网友:
蛮不错的  我也买了不少86开关  5孔

网友:
开关手感也很紧致,没有松垮的感觉,推荐购买备用

网友:
外观确实颜值更高

网友:
带开关5孔插座,多图拆解带开关5孔插座,多图拆解带开关5孔插座,多图拆解

网友:
开关的地方应该采用万能润滑剂一些成分,在电导触点的基础上改进成润滑脂,比如石墨导电,更好的是银离子导电等。

网友:
板型拉丝纹带开关5孔插座,

网友:
值不错:国际电工大板型拉丝纹

网友:
[电源] 这个颜值不错:国际电工大板型拉丝纹带开关5孔插座,多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