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动力源4850加的这个玻璃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10-27):
搞了台动力源R48-50H,灯泡大法上电,灯泡用的是300W的白炽灯,未短接124数据通信针脚,上电开机,风扇转,输出电压才30V左右,白炽灯闪烁,短路124数据通信针脚,上电开机,几秒钟软启动后,指示灯先从红灯跳到绿灯,然后几秒钟又跳回红灯,是关机了,风扇也不转了,然后过几秒钟又启动,又关机,再次启动,跳转到黄灯才稳定下来,有时中间启停一次就稳定了,有时是两次启停后才稳定下来,稳定后输出电压是53.5V
检查背面电路,发现被改过了,在u10芯片的引脚上多了一个玻璃管,不知道是稳压管还是二极管,我看别人的电源上都没有这个玻璃管子

如下图画红圈处,这个玻璃管是后装的,这个u10的两个引脚也被短路了,这个u10上面的丝印好像是22173,但是网上也有人说他的电源上的是LM2904

下图是从网上找到的,电源与我这个一模一样,但是这个芯片上就没有这个玻璃管

加这个玻璃管有什么作用?我把它拆掉,恢复原样会怎么样?明天抽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