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锂电手钻 拆完多个弹片

楼主(2020-10-27):
杂牌的12v手钻 拆开清理一下齿轮箱 上点黄油 装的时候多了一个弹片 视乎是在正反转位置 研究了好久不知道装哪

网友:
每次拆信电钻都有,装不回去了,最后都扔了

网友:
第一张图8字对着的外壳边沿有个开口,就是对着那里插进去,弹片凸起向着开口上方插

网友:
合上盖子拧一下扭矩调节档位,你会发现不再咔哒咔哒的响了
弹片大概在LED上方的位置,就是螺丝柱旁边那个槽,凸面朝轴心。

网友:
扭力环哒哒响的卡子。本坛已经多了好几片了。

网友:
和我遇到的情况差不多,不过最后终于找到位置了

网友A:
不用管它,电钻会变成静音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它,电钻会变成静音模式了

不影响扭力???

网友B:
不影响,相当于无级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影响,相当于无级变速

....................................

网友:
使用过程震动可能会造成偏离设置的扭力,还是装上卡簧为好。

网友:
前两天也拆了一个,研究了半天才知道小弹片装哪里

网友:
这弹簧耗了我三个小时的青春啊!

楼主:
谢谢各位 装上了

网友:
有点像汉克勒.科赫的拉壳勾。

网友:
还是装上稳定,时间长会跑

网友:
我也多了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