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同学的伪3天线USB网卡,丢教室一体机背面开热点用(RT3070L)

楼主(2020-10-28):
拆机前忘记拍照了。。。
就左右2根全向天线(假),中间一个定向天线

单天线设计,只用了定向天线

全向天线是真的,做工还可以

底部是一块铁板
挺厚实的

定向天线

RT3070L
与RT3070的区别:带L的是低功耗芯片

大功率网卡常见芯片

有独立功放,可惜是单天线的

改装一下,拆掉定向天线,接到全向天线

这里不知道缩水了什么芯片

顺手贴个散热片,这网卡以后要6*11h长时间运行的

搞定

有一个问题,就是为啥教室一体机开热点很不稳定,内置网卡信号不咋地换成这个,现在每天都出现热点消失,断流,连不上等问题。。需要重启一体机才能解决。
软件:360免费WiFi
想念初中的希沃一体机,用内置网卡开热点教室门口都能稳定连接。。。

网友:
接口功率不够,无线网卡过热不稳定。换线换接口,换无线网卡,换WIFI软件。

网友:
这种垃圾货色。、、、现在无线网卡也便宜了,特别是这种WIFI广播的。10多块一个买个新的吧

楼主:
贴在背面,稳定性不咋地,不过速度比原来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