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老式SYB-118面包板/实验板 精心打造一个专属的电源适配板

楼主(2020-10-28):
自我纠正一下  所谓的老式    只是现在市面上看到不多罢了,电源线双排孔的面包正大行其道

我的第一块面包板  后来才注意到它有个型号:SYB-118
平时用的也不多 主要是面包线太垃圾了

以前用着就觉得面包板没个电源适配板很不方便,就凭着感觉做了一个

有点丑  不过方便很多

再后来发现有新的面包板出现   上下电源走线双排孔的,并且有配套的电源适配板   确实省心很多  不用自己D了

但这种新款的面包板有个美中不足的地方——没有螺丝固定孔, 虽然配置了背胶     不喜欢
这种胶带实际上是一次性的   揭过胶带就完蛋了

于是乎   我的SYB-118还是坚持上岗,有螺丝孔就是好   随便找个硬板就能搭起来   美美地玩
不过原来做的电源适配板已经不给力了,于是乎决定重新做一个   要使用方便,3.3v是必须要有的

供电上   除了USB/充电宝可以提供的5v   手头有不少旧的DC小电源  6v 9v的    以及闲置的2S电池,所以也打算加一路三端稳压进去
3.3v特别要紧  所以想直接放个表头上去,能一直盯着电压输出     后来实际制作中   给表头供电上加了个跳线帽,可开可断

选了一小片洞洞板,为了不占用过多的面包板空间  宽度使用不超过左边第一段的5个孔
这是构思PCB布局中。。

实验器材都固定在一块3.5厚的透明有机玻璃板上

不少时间花在了机械上  考虑怎样做得扎实稳当,这是表头装配上去之前

在洞洞板边上钻的几个焊接孔   钻头直径是0.5mm的,没有合适的钻头   再大就1mm了

好事多磨,刚制作完上电测试发现输出3v3不对   变4v多了  所以赶紧发帖求助
预想中的3.3V变成4.2V了? 我真是菜到家了(已解决)
还好没有耽搁太多时间
这是2S电池供电  测试中。。     挡在前面的  是个太阳眼镜

滤光片还得加上两层
手头的工具目前很一般般   快拆烙铁还没开始制作,希望下个月有时间搞

上面留了3组排针   方便取电
黄色是固定的3.3v输出
中间黑色是GND
红色是插在面包板那排主电源正极排孔上的,通过跳线可以选择5v 或者3.3v
这种SYB-118面包板的DC供电  上下边各只有1行走线

终于可以安心折腾玩了

网友A:
建议直接成品 包邮价也不贵 挂个几块钱的U表改下 电压电流都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成品 包邮价也不贵 挂个几块钱的U表改下 电压电流都能显示

有好用的成品吗   麻烦发个链接给看看

U表  有,没觉得用U表会方便
面包板才多大点儿地方

楼主:
用起来 那叫一个舒服

话说实验用的杜邦线、连接线   别卷绕,我就没注意这茬   后悔中
要保持顺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起来 那叫一个舒服

屏幕是干嘛用的?

楼主:
各种玩呀    开发板照片上没拍进去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种玩呀    开发板照片上没拍进去而已

没时间折腾单片机了但是看到屏幕还是会有感觉…开发板怎么不开个帖子好好说道说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好用的成品吗   麻烦发个链接给看看

U表  有,没觉得用U表会方便

关键字 面包板 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