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也改服务器电源到普通台式机上用

楼主(2020-10-28):
家里一台闲置电脑电源坏了,看到某宝二手服务器电源很便宜,又在社区看到有人发改服务器电源到家用电脑上面用的帖子,他没有改完,但是也给了我动力。在某宝买了戴尔R510电源一个,背板一个。
刚开始我看到背板上面24pin插头和台式机一样,就直接插上去了,结果电源里面本来运转的风扇停了,吸合的继电器也断开了。我马上拔下插头,仔细一看,发现插头一样,线序不一样。
没办法只有改线,翻出旧ATX电源上面的24pin插头焊上,板子导热太强,50瓦烙铁勉强可以,焊的不好,不要吐槽。
过程中发现服务器电源是12VSB,台式机是5VSB,先不管,焊好其他线插上果然不能用。拿出一个12V到5V的DC2DC接好,按下电源键,CPU风扇呼呼转起来了。由于硬盘挂了就没有拍进入系统的照片。
后来找出戴尔R410电源一看,发现也是12V待机,不知道其他服务器电源有没有5V待机,有知道的请评论里面讲一下,另外再加一个DC2DC还是不好。

网友A:
噪音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音比较大。

还有个R410不带风扇的,并且这个750瓦带一百多瓦也没多少热量,风扇就不会那么高转速。

网友B:
我用的台达服务器dps500电源,不用改,直接用,你这个只有12V输出,明显用不了。

网友C:
这背板哪有卖吗

网友:
这个背板的ps_on PWR-OK竟然能直接用?我俩这PWR_OK是俩二极管分别从12v 5v串过去的

网友D:
背板多少錢?一個店賣的嗎?給個連接

网友:
二手的服务器电源感觉比普通的台式电脑电源还便 宜

网友E:
能发下定义吗?绿线短接直接能用?

网友F:
现在dell的新台式机MT系列全都是12v输出,没有5v了,是不是可以直接把服务器电源给台式机用了?

楼主(2021-01-16):
引用 网友F:
现在dell的新台式机MT系列全都是12v输出,没有5v了,是不是可以直接把服务器电源给台式机用了? ...

24P插头不一样,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板多少錢?一個店賣的嗎?給個連接

某宝创新科技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背板哪有卖吗

某宝创新科技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台达服务器dps500电源,不用改,直接用,你这个只有12V输出,明显用不了。 ...

接一个DC转DC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发下定义吗?绿线短接直接能用?

24P插头定义吗,百度有。把12伏SB转成5V就行了。

网友(2021-04-26):
可以发一下服务器那个金手指的定义吗

网友:
请问这个背板12v电源都可以用吗?以前跟风买了几个艾默生的12v电源,一直吃灰

网友:
这一个转接板多少钱买的

网友(2021-10-17):
请问楼主用的主板是什么型号?我两块主板一块是amd b450, 一块是华硕b85,前者可以,后者主板上电后cpu风扇狂转但无法启动,正在找原因。

网友:
如果电脑用ATX 12VO的主板,改起来就很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