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_Q0208_V1.1 CE跳线求助

楼主(2020-10-28):
实在没有头绪了,感觉上红圈里面是三组,还差一组,但是也不一定对,有没有大佬分享一下图纸?
目前单帖4CE可以开,双贴和4贴4CE的话CE不全。

网友A:
没见过这个版型的,你只能量了,跟F1 H9H8相连的是ce1ce2ce5ce6,跟F9 H9H8相连的是ce3ce4ce7ce8

楼主:
量遍所有的电阻,只有背面左边那一排红圈5个电阻那里第一个像是ce跳线,但是也不对啊,下面四个是两组,附近也没有其他的电阻类似,难道会是一个电阻当两个用比如跳上就是1-3,取下就是2-4

网友B(2022-12-03):
楼主这板的跳线找出来了吗?现在我也碰到同样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板的跳线找出来了吗?现在我也碰到同样问题了。

很久了 ,记不太清楚了 ,大概默认是单帖1 2 4 8CE   , 主控面电阻换到旁边 , 另一面电阻挪到上面可以双/4贴4CE  其他的就没有试过了

网友(2023-04-10):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个版型的,你只能量了,跟F1 H9H8相连的是ce1ce2ce5ce6,跟F9 H9H8相连的是ce3ce4ce7ce8 ...

求大神指点,纯新手,怎么找主板ce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