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两小表可以不

楼主(2020-10-28):
众仪的X表和Y表就是一个龙凤胎,看看这两小东西表现怎么样。X表是刚出时到手就校准了(查查现在几年了)。

网友:
基准看起来不错

网友A:
应该费电,这是现在的还是以前的产品

网友B:
X 表多少钱?没有转盘接触不良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费电,这是现在的还是以前的产品

X表一改内部表的自身芯片升压供电,屏幕耗电8mA,且不受电池电压影响亮度。Y表屏幕耗电没测,估计得20多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X 表多少钱?没有转盘接触不良的问题了

是的,没有转盘接触不良的问题,现在多少钱不清楚,应该一百几十元吧。

网友:
众仪玩具表,不适合做生产力工具

网友C:
谢谢分享!

139C和X都是玩具表
X二年用下来还是很稳定的(我当它是常用表在用), 139C我把它供起来结果主芯片坏了
二表看内部139C用料和做工都不错,应该是个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139C和X都是玩具表

没有139C,珍贵的经历,谢谢兄弟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139C和X都是玩具表

放坏了?哈哈

网友(2021-10-25):
这样显示真的很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