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J1900真的省电?

楼主(2020-10-28):
前几天因为看一个吧友说是被坑了,入手了J1900 没想到特别卡,没法用
我就说了句,这个平台本来就是坑人的,质量,兼容性极差,其实同一个时代的产品,功耗差不多的,不如换同时代平台
结果被喷惨了,你懂得
今天抽一天时间做了个测试,测试了两款CPU平台
两个平台都带1T机械(10W),键盘(0.5W),鼠标(0.5W),集显(5W),CPU风扇(2W),电源风扇(5W),固态(4W)
昂达H61 平台 G1620 待机30W 半载36W 22NM (去掉外设,换全被动11W以下)
七彩虹H61 平台 G630 待机28W 半载34W 32NM (去掉外设,换全被动9W以下)
发现了没有,正规厂家生产的主板,其实功耗有可会更低
INTEL有可能在低功耗下了功夫,但是毁在小厂配件的手里了,这就是为什么高手不会用低功耗CPU的原因
一分钱一分货,这话一点也不假

网友:
J1900。星际渣牛,3个硬盘。存满电视电影 。接上电视看,爽歪歪。不过对比了1037U。运行一些程序时,不如1037U流畅。所以还是1037U更好用一些。J1900确定不咋地,但是也要看你用它做什么用途,我只拿来看个电影电视就完全够用。

网友:
这个要看用途吧,跟高不高手有什么关系
好多人买回去就做软路由、htpc,有小白搞这些嘛

网友:
J1900待机应该10w左右吧,说实话,在意低功耗的,差1w都在意

网友A:
你要装win10,i3 10代U都卡,别说j1900这个垃圾了。我用的工控板,1t 2.5寸、4g DDR3,128g  SSD,去掉外设,约6瓦左右。我是拿来做路由器了,一台MT7621的路由器也在5瓦多。

网友:
便宜,体积小,同时确实功耗低一些,很多被动散热的小机箱,而且这都是拿来装群晖或者软路由的,装WIN有其他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装win10,i3 10代U都卡,别说j1900这个垃圾了。我用的工控板,1t 2.5寸、4g DDR3,128g  SSD,去掉外设 ...

听说win10装垃圾硬件上比xp顺啊,我是听说的

网友:
做软路由最好的是intel的阿童木平台的各种派,低功耗、低价格。体积还小。

网友:
好奇,就是昂达H61+G1620这套配置的功耗30~36w是整机功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win10装垃圾硬件上比xp顺啊,我是听说的

这是为了推win10放出的谣言,类似的还有低配置硬件装win10比win7快

网友C:
楼主这明显是没搞明白就瞎扯。
我一套N3150,和J1900类似的。
带一块笔记本2.5寸硬盘的情况下功耗9W,满载和空载相差1W到2W。
低功耗品台的优势在于满载的时候还是能做到很低的功耗。而不仅仅是待机的时候低功耗,一旦负载上来了功耗也立马飙升。

性能上来说楼主的这两套品台也并没有什么优势,跑个测试估计和J1900差不多的。但是跑测试的时候J1900依然低功耗,楼主的平台不用CPU散热器风扇的话估计要冒烟了

网友:
楼主,不是我说你,你是活该被喷,估计你也是电脑小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明显是没搞明白就瞎扯。
我一套N3150,和J1900类似的。
带一块笔记本2.5寸硬盘的情况下功耗9W,满载 ...

WIN系统-控制面板-电源选项-选好节能或平衡-更改计划设置-更改高级电源设置-处理器电源管理-最大处理器状态设到40%或50%你看满载功耗能高到哪里去???嫌高还可以设更低,低到处理器频率最高800MHz.

网友:
G1620 极限满载应该有60w,待机算上核显20w+,在系统里锁定最低频率运行,再在bios里降一点电压,核显频率减至最低,估计满载也就20w++的水平,就这个状态,看个在线视频1080p的,一点也不会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WIN系统-控制面板-电源选项-选好节能或平衡-更改计划设置-更改高级电源设置-处理器电源管理-最大处理器状 ...

这个设置早就知道了,更彻底的方法是在bios里甚至最高倍频。
但是这样省电是省电了,性能也弱的惨不忍睹了。
不信你可以试试800M或者1G的时候性能可能还比不上J1900,而且一旦有什么操作的时候巨卡无比

网友:
G1620和J1900我都有,

G1620装好系统待机,40W不到点;J1900记得20W上下。

英特尔要是连功耗都能标错,也不会活到今天。

至于说win10,在1903之前,老机子装10和7比,流畅度是差不多的,但是对于笔记本这样的机型,温度控制是win10更好,待机功耗也略低一些。

1903之后不知道加入什么功能,老机子就有点卡顿了,但是装精简版的话,跟精简版的win7还是差不多,温度控制还是比7好。

10的优势是显卡这些能自动安装驱动,只要网卡安装后能用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置早就知道了,更彻底的方法是在bios里甚至最高倍频。
但是这样省电是省电了,性能也弱的惨不忍睹 ...

那简单啊,不把最大处理器状态放那么低,放高点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简单啊,不把最大处理器状态放那么低,放高点不就行了?????

那你功耗不就上去了吗

网友:
七彩虹CQ1900M路过,省电不省电不知道,最大的优点是被动散热,满载半小时用手摸散热片还是温的,没有散热风扇就少了一大噪音源,再配上固态和带风扇启停的电源,啧啧啧。。。我现在是放在床边夜里看电影用的,不影响老婆孩子休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功耗不就上去了吗

最大频率设置好啊,功率还是上不去的。
例如我手头的I5 8259U,最大频率可以从800M-3.4G这个范围,可以随意你设置。
不是你这种非低则高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