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的K1刷了潘多拉,昨天恢复出厂后进不了路由器了

楼主(2020-10-28):
不知道什么情况,通电后长按菊花没反应,后来查到先捅菊花再插电,然后所有的灯闪了几下再就正常了,再然后就没有WIFI信号了,用网线连电脑,居然进不去了。应该不会这么容易挂掉吧

网友:
刷了不死了嘛?

楼主:
好像没刷吧,都好几年了,早就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没刷吧,都好几年了,早就忘了

潘多拉固件应该是要不死直接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潘多拉固件应该是要不死直接刷的

当时好像刚出来的时候就刷了,再就一直没捣鼓过。

网友B:
按着菊花插上电源,网线接LAN口,192.168.1.1进不死,再找固件干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着菊花插上电源,网线接LAN口,192.168.1.1进不死,再找固件干上

行,改天试试看,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着菊花插上电源,网线接LAN口,192.168.1.1进不死,再找固件干上

搞定了,多谢。刷了华硕老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