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给行车记录仪加断电开关

楼主(2020-10-28):
买车时送的行车记录仪,4儿子店直接装好后交车。
半年后,出现一次电瓶亏电,找救援搭电后送去4儿子店,他们说是行车记录仪常电将电瓶耗尽了。
一个行车记录仪能耗多少电?除非一个月不动车,怀疑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充电后将车开回来了。
就这样又过了一年,中秋节中8天没动车,又亏电了。
这次先将行车记录仪拆下来,装个拨动开关,停车后将主电源断开,这样放心一点。

红线是主电源线,黄线像是记忆电源线。

加装的拨动开关

车子几经周折,最后确定是座椅加热的线束有短路现象,实际与行车记录仪无关。
但奇怪的是,汽车电气盒里难道没有发动机熄火后能关断的ACC电源吗?4S店的人说没有。

网友:
奇怪我也是4s给的,直接保险丝上取电,停车一个多月也没有问题呀!

网友A:
这样改的话,记录仪时间会因为断电记不住了,没看见GPS,应该不能自动校准,看一下存储卡里视频的录像的时间

网友:
还用这么麻烦,排除故障时把记录仪拔了就行啊,你加开关每次开车都要开记录仪,换我十次有十次忘记开

网友:
这种记录仪长电一般只是保存时间,如果有停车监控可以关闭。没有的话就只保存时间,基本不耗电,只要acc别接错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的话,记录仪时间会因为断电记不住了,没看见GPS,应该不能自动校准,看一下存储卡里视频的录像的时 ...

车还没彻底修好,等修好后,把行车记录仪装回去再观察一下。

网友:
那每次都要记得关闭电源,可以配个水银开关,车子停住就断电。

网友B:
进电直接接到ACC不好吗?

网友:
这种赠送的记录仪,特别是内置电池的那种 最好不要用 成本低决定他的质量很一般 很多自燃车辆都和这个有关。特别是岁记录仪赠送的插到点烟器口的降压线,里面线路简单的惊人,更是自燃的一个诱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电直接接到ACC不好吗?

这个行车记录仪没有待机状态,那个软开关无论这么按红线的电流都在200mA左右。

网友:
换车换车。有Acc供电的

网友C:
直接把线改到ACC电源就行了 何必去折腾这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线改到ACC电源就行了 何必去折腾这些东西

我不懂汽车电路,4S店的说现在的车载设备都有待机,也不用机械钥匙了,所以没有ACC电源了。
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懂汽车电路,4S店的说现在的车载设备都有待机,也不用机械钥匙了,所以没有ACC电源了。
不知道他说的 ...

汽车内部很多电源都是ACC电源,一键启动关闭或者锁车一会就自动断电了,是通过三级管+继电器通断的,以前是机械钥匙通断电,只有像天窗之类的很少一部分电器在应急情况下也能打开,是常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懂汽车电路,4S店的说现在的车载设备都有待机,也不用机械钥匙了,所以没有ACC电源了。
不知道他说的 ...

从保险盒那里接。看说明书。

网友:
行车记录仪,我大约算过,大约4天左右可以耗光蓄电池打不着车,不要小看小电量耗损

网友:
记性差的 人很容易忘记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还没彻底修好,等修好后,把行车记录仪装回去再观察一下。

直接装个充电宝给它供电。。

网友:
为啥没接到点烟器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车内部很多电源都是ACC电源,一键启动关闭或者锁车一会就自动断电了,是通过三级管+继电器通断的,以前 ...

大概是为了考虑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