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机顶盒有什么讲究

楼主(2020-10-28):
想买个网络机顶盒,想请教下什么牌子的好?另外,买机顶盒有什么讲究,比如说分地域吗(广东的要买什么牌子的)?

网友A:
主控一般的4核够用(8核更好)
运存2G够用,1G会比较卡(也能凑合用)
支持双频wifi最好,5G频段会快一些
蓝牙遥控器方便些

网友B:
CPU、闪存、运存
无非就这几个硬件指标,固件靠刷

网友:
唉,还是PDD上的T 1好用价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一般的4核够用(8核更好)
运存2G够用,1G会比较卡(也能凑合用)
支持双频wifi最好,5G频段会快一些

想买8核  8G+64G的

有分地域吗?外省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闪存、运存
无非就这几个硬件指标,固件靠刷

想买8核  8G+64G的

有分地域吗?外省生产的。

网友:
坛子里的二手盒子和外贸盒子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了

网友:
买了几个盒子,被坑过几次,我来和你说说
严重同意楼上几位老哥说的,建议买破解版的魔百盒; pdd上的n1 t1;外贸盒子;名牌盒子(仅限于小米盒子,天猫魔盒这两个牌子)

名牌盒子,我只标注了两个,因为其他所谓的知名品牌,我基本上都买过虚标配置的,
机顶盒虚标太非常严重
记住一句话  一分钱一分货
8核8G运行的手机平板,都是千元起价,机顶盒配置一样只卖一两百,肯定是假的啊
不要拿pdd上的8核8G运行500块的手机来当例子,那些都是刷的配置,可以看b站上的小白开箱,来揭露山寨机机真实配置的

可以去翻翻你说的那个8核8+64机顶盒的评论
全都是为了几块钱的红包刷的好评,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
“开机快”“秒换台”“不卡”“老人小孩都能用”
中间可能会有几个晒配置的图,用当贝查看系统信息,
机器是刷过的,假配置,当贝识不是去直接识别硬件,只是把商家刷进去的数据读出来,刷个内存100G,他就显示100G,不是真实的配置

安卓的开放性高,可玩性高,从而也导致了一堆黑心商家动歪心思,刷假配置,
自己当时是小白不懂,等着拆机后才知道上当了,回过头发现淘宝店铺早就关店跑路,售后无门,

网友C:
听说有看港澳直播的机顶盒..不过要好几百..

网友:
电视盒子我目前还没有见到有8g的。4g的都没见过,oppo前阵子刚出的电视倒是有8.5g,普遍2+16正常价120左右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听说有看港澳直播的机顶盒..不过要好几百..

只有那软件就可以随便装了。上段时间在群内问了下给了个超级直播就是有港澳台的

网友:
没啥讲究,别有贪便宜的心理就好了,一分钱一分货
那么高的配置,不可能卖那么低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那软件就可以随便装了。上段时间在群内问了下给了个超级直播就是有港澳台的 ...

s啥群,带下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那软件就可以随便装了。上段时间在群内问了下给了个超级直播就是有港澳台的 ...

可能不一样的..人家的应该是国外服务器.高清.不卡.跟IPTV一样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