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点焊0.2镍片 的问题

楼主(2020-10-28):
你们怎么处理的?

我是用2个变压器并联搞定,每个变压器4圈 25平线,加双脉冲控制板,输出用25平线,可以点纯镍0.2 *10和镀镍0.2*10的,功率设置为最大,时间设置为最短.2个脉冲间隔也基本最短,点好是撕不掉的,用力就会拉破.

网友A:
我感觉已经效果很好了,拉破那是镍片的问题吧,大侠出来科普下。

网友B:
用的谁家控制板?点焊头用的什么?

网友:
没图说啥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谁家控制板?点焊头用的什么?

用的就是市面上 普通的双脉冲控制板 100A可控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已经效果很好了,拉破那是镍片的问题吧,大侠出来科普下。

拉破代表镍片已经焊死,也就是焊好的体现

网友C:
我是用的串联方案,点0.2的,有点力不从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的串联方案,点0.2的,有点力不从心

串联的我试过了,用的50平线2圈+2圈,效果实在话和一个变压器25平*4圈的差不多

网友:
这样就行了

网友:
我单变压器也一样点啊,要两个干啥,0.2的毫无压力

网友:
我的单变压器 900E点0.2纯镍片都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串联的我试过了,用的50平线2圈+2圈,效果实在话和一个变压器25平*4圈的差不多 ...

微波炉变压器 900E-1相对最好,双脉冲控制板,25--35平方4圈,变压器出线直接点焊头, 这样0.2纯镍片基本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波炉变压器 900E-1相对最好,双脉冲控制板,25--35平方4圈,变压器出线直接点焊头, 这样0.2纯镍片基本 ...

对了 我的是初级铝线,次级铜线,也可能是功率余量不够,不过并联2个能点0.2 也就可以了.自己用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我的是初级铝线,次级铜线,也可能是功率余量不够,不过并联2个能点0.2 也就可以了.自己用够用. ...

买变压器认准900E-1就行, 做好了单变压器点0.2纯镍片都行,  双变压器 只是分量有点重,业余还是单变压器,一套下来300内能搞定, 关键耐操

网友(2020-12-21):
引用 楼主:
对了 我的是初级铝线,次级铜线,也可能是功率余量不够,不过并联2个能点0.2 也就可以了.自己用够用. ...

900瓦的铜铝都有,关键还是看你的变压器是多少瓦的吧

网友(2024-01-19):
引用 网友D:
微波炉变压器 900E-1相对最好,双脉冲控制板,25--35平方4圈,变压器出线直接点焊头, 这样0.2纯镍片基本 ...

我的也是900E变压器点焊机,买的成品卖家说分体笔最大可以点到0.2,不过他做的是缠绕变压器的线做的快接头,直接缠绕变压器出现做点焊头是不是更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