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酒盒子。几乎零成本,D了一对音箱。

楼主(2020-10-28):
这是东芝29寸火箭炮喇叭,8欧,中高音,人声不俗。

左零右火搞错了

左零右火改不过来了,音箱与喇叭已成一体,几年吃外卖的一次性竹筷子,牙签,都加强进去了,坚固异常。

内装好看,怎么装进去猜不出吧?
这是发创意版的原因。

网友A:
4立面里面加加强筋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立面里面加加强筋没?

一次性竹筷子,牙签,一捆,既搞卫生,又。。。

网友B:
“怎么装进去猜不出吧?” ------------------------------ 施工工艺1:后面的板先不要封,装喇叭、电路板,再封后面的板,然后贴网格布,刷油漆。、

施工工艺2:把喇叭斜着从扬声器开口塞进去,用老虎钳夹住一边,固定一个螺丝,然后箱体朝下,利用重力把喇叭贴平在开口上,固定其它三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装进去猜不出吧?” ------ 后面的板先不要封,装喇叭、电路板,再封后面的板,然后贴网格布,刷油漆 ...

NO NO

网友C:
酒盒子本来就有盖且有压边,内装完了直接白胶密封吧?

网友D:
这是抽拉的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酒盒子本来就有盖且有压边,内装完了直接白胶密封吧?

NO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抽拉的盖子?

是的

网友B:
施工工艺2:把喇叭斜着从扬声器开口塞进去,用老虎钳夹住一边,固定一个螺丝,然后箱体朝下,利用重力把喇叭贴平在开口上,固定其它三个螺丝。

网友E:
单元又不是正圆的,
正面的螺丝松掉就能拿出来的吧,
放进去的过程反过来就是了,

只是拧螺丝的时候麻烦点儿,
也许要扣过来靠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工工艺2:把喇叭斜着从扬声器开口塞进去,用老虎钳夹住一边,固定一个螺丝,然后箱体朝下,利用重力把 ...

塞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元又不是正圆的,
正面的螺丝松掉就能拿出来的吧,
放进去的过程反过来就是了,

螺丝+螺母连接

网友F:
我也用红酒盒子装了一对4寸箱,专用电视伴音。只是板太薄低频不好,但还是比电视机的喇叭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用红酒盒子装了一对4寸箱,专用电视伴音。只是板太薄低频不好,但还是比电视机的喇叭好听 ...

肯定的,喝酒收集盒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施工工艺2:把喇叭斜着从扬声器开口塞进去,用老虎钳夹住一边,固定一个螺丝,然后箱体朝下,利用重力把 ...

诶???
明明早了 2 分钟,
为啥我回复的时候没见着 10#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诶???
明明早了 2 分钟,
为啥我回复的时候没见着 10# 呢。。。

提示:面板是可抽拉的盖子。

网友:
这也叫音箱? 会响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