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移动猫连接交换机后电脑拨号失败原因求解

楼主(2020-10-28):
猫型号吉比特GM220-S
移动猫连接交换机后电脑拨号失败原因是什么,我把猫设置成桥模式后电脑拨号失败,是不是交换机造成的(之前用猫拨号的交换机之间的设备可以上网的,互通的)。然后我单独用线连猫,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哪里的移动呀?怎么VLAN是43?互联网业务的VLAN不是41吗?
另外交换机和ONU对接的端口模式是啥?TRUNK?

网友:
OTHER 接的是LAN2  这个应该不是INTELNET的业务
你能否抓图吧其他的连接名称都发上来看看

网友B:
你改桥接 应该是2_INTERNET_R_VID_XX  吧  other 一般是网络电视吧  还有你看看是不是 lan口绑定了指定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改桥接 应该是2_INTERNET_R_VID_XX  吧  other 一般是网络电视吧  还有你看看是不是 lan口绑定了指定口 ...

我随便放的图,桥接是设置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的移动呀?怎么VLAN是43?互联网业务的VLAN不是41吗?
另外交换机和ONU对接的端口模式是啥?TRUNK? ...

是猫的lan1,你说的trunk是什么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

网友:
确保桥模式和路由模式的VLANid一致,现在有的地方onu设备限制桥模式,只能用光猫来做router模式拨号。可能是后台配置变了,导致以前能电脑拨号现在不能拨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猫的lan1,你说的trunk是什么

准确来说 ONU LAN1口出来的包应该是untag的

2 交换机端口工作模式简介
    交换机端口有三种工作模式,分别是Access,Hybrid,Trunk。
    Access类型的端口只能属于1个VLAN,一般用于连接计算机的端口;
    Trunk类型的端口可以允许多个VLAN通过,可以接收和发送多个VLAN的报文,一般用于交换机之间连接的端口;
    Hybrid类型的端口可以允许多个VLAN通过,可以接收和发送多个VLAN的报文,可以用于交换机之间连接,也可以用于连接用户的计算机。
    Hybrid端口和Trunk端口在接收数据时,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发送数据时:Hybrid端口可以允许多个VLAN的报文发送时不打标签,而Trunk端口只允许缺省VLAN的报文发送时不打标签。

请参考:https://www.cnblogs.com/sddai/p/894175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来说 ONU LAN1口出来的包应该是untag的

2 交换机端口工作模式简介

我用电脑直接连接光猫拨号,也是失败,你看我又加上去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电脑直接连接光猫拨号,也是失败,你看我又加上去图了

VLAN模式除了改写其他也试试

网友:
玩过华为的光猫,不知道跟这个有啥出入。

网友:
嗯,紫薯布丁

网友C:
你这个是LAN已绑定了,还有你上的图表示原来的设置是光猫里的路由直接拨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LAN已绑定了,还有你上的图表示原来的设置是光猫里的路由直接拨号的 ...

绑定了lan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