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希崖遥控开关拆解 简单说下原理

楼主(2020-10-28):
优惠购里的,看便宜我也买了一个。
外观

先遥控器

拆开后

正面

板子采用ask调制,315mhz  。

编码ic

电源控制管

调制及载波放大

来时负极弹簧有点长,电池放不进去,我给截短了一些。

说下原理,红圈里电源电路和这个遥控器类似,三极管是电源控制管,平时基极被2.2k上拉因此不导通,按下任意按键(k0-k3)时被引脚内下拉电阻拉低,基极电位下降,三极管导通为ic供电,同时,k0-k3 任意引脚按下时电平被拉高一些,因此芯片捕获到确定已按下对应按键,所以这个电路理论上平时是零功耗,按下才耗电。 按下按键芯片4脚输出数字编码信号(一串方波)

编码输出的数字信号从下图data输入 ,q2是调制管,q1是载波振荡和放大,(这个遥控器载波振荡和放大只用了一颗三级管),说下原理,12v经l1扼流圈 后通过l2 (q1集电极负载电感)到q1 集电极 ,发射极经c1正反馈电容 将反馈信号输入到声表滤波后,再反馈到q2基极,r1是q1直流偏置。 当信号从q2基极输入,高电平时q2导通,集电极电位接近零,因此q1发射极也接近零,q1和外围组成的载波振荡电路开始工作,r1为q1提供偏置,q1开始导通,q1发射极电位增高通过c1反馈到315声表输入,滤除高低频后只留下315mhz信号到q1基极,q1基极电位继续升高,形成正反馈,电路起振。当q2输入低电平时电路停振,相当于数字调幅(ask),ask和普通调幅实际上就是调制波形不同,模拟调幅是正弦波,ask是方波。l1扼流圈防止高频干扰倒灌电源,l2集电极负载,避免起振初期过大的集电极电流冲击q1,c2输出耦合电容,将高频信号耦合至天线发射出去,遥控距离主要由振幅决定,想增加功率和遥控距离可以适当增加电压。

下面是接收器

反面

螺旋天线

拆开

板子

输入并联了一颗681压敏,但是并没有保险,而且不知220v为什么用个681压敏

变压器降压,这个挺好的,比较皮实可靠。降压后整流滤波后78l05稳压。

这块小板是315mhz 超外差接收器,解调ic型号被抹去。
高频信号被这里接收解调后输出数字信号

实际型号是这个

解调的数字信号再通过单片机解码后输出信号到继电器驱动管实现遥控

这里预留的外接天线座,想增大距离可以用外置天线

板子反面,继电器功率还是不小的。

下面是接收解调芯片原理图,可以看到天线输入回路有独立选频网络,因此对天线长度要求不严格,所以天线长点短点都可以,但是长一些效果更好。

这个表红框里是工作频率和晶振对照表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
果然大神,都是精华贴

网友A:
那个压敏难道是消除断电瞬间变压器线圈产生的高压?貌似也不太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压敏难道是消除断电瞬间变压器线圈产生的高压?貌似也不太合理。。。 ...

有这个可能~

网友:
学习了,必须是精华贴啊。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看这个应该还不错,之前买的这一家的遥控开关,老是时灵时不灵的,一气之下被我扔掉了。

网友B:
这个不错~变压器降压的不多见了

不少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变压器降压的不多见了

不少钱吧

89包邮不i对少了个小数点8.9:lol:

网友C:
搬个板凳看球球的科普帖,话说增加电压可以提高发射距离,遥控器插上220v是不是可以遥控月球上的什么东西了

网友D:
大婶分析得详细,赞!
偶撸的昨天也到了,就是还没去取

网友:
可以改四路输出吧,不过那个小单片机,io不够吧!

网友:
买了一个,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搬个板凳看球球的科普帖,话说增加电压可以提高发射距离,遥控器插上220v是不是可以遥控月球上的什么东西了 ...

回头我弄个窜天猴绑接收器发射到月球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婶分析得详细,赞!
偶撸的昨天也到了,就是还没去取

元首来了,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变压器降压的不多见了

不少钱吧

不贵,8,9块钱~

网友E:
还别说,这个变压器挺扎实,跟那个继电器的拐角完美匹配啊哈哈哈
上次掳的遥控贴开关还在吃灰,这次不剁手了

网友:
电池要是7号就方便多了

网友:
遥控器电池差点外,其他都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别说,这个变压器挺扎实,跟那个继电器的拐角完美匹配啊哈哈哈
上次掳的遥控贴开关还在吃灰,这次不剁手 ...

仔细看下还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