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XR1075+LM1036让胆前级很有压力——磁带机子的味道

楼主(2020-10-28):
  上次发个帖子过,这次是两块芯片在一张板子上。先经过XR1075芯片负责处理相位修复音源(要细节和清晰度这块芯片这里都有),在进入LM1036芯片负责处理频率高低音(要高低音这块芯片这里都有),最后进入A1前级板(润色饱和声场狙杀胆机音色),A1板短路电位器店主帮忙改成3倍放大,12V稳压上两颗49720HA金封运放,这电路上这个运放是绝配,狙杀胆前级。做第一台大吃一惊其音质,此刻又做完第二台,朋友非要不可,还有朋友想叫我装机第三、第四台......因为多级放大处理稍微调到合适音量即可无底噪。出来用的耳放是A4甲类耳放达林顿结构两片OPA627运放,这回是配合18元耳塞。。。电脑集成声卡出来的音源变成CD级别音质~~~,MP3之类的128K音质超过320K音质无悬念。这台前级全部含两个金封运放价位在370块左右,如果是用5532DD则270块左右,机箱等都如同所示。。。过去时代的芯片和大家分享~~~音乐味道浓浓的,有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磁带机子的超浓味道。。。醇厚》》》》如果爱能够感动上天那就让我们在爱你一次。。。

网友:
有这么厉害,先来个试试

网友:
一直都对磁带机的音质念念不忘,所以现在我还在玩卡带,收录机,随身听…不过那个指示灯用蓝色的感觉不太舒服…音响玩到最后都是玩喇叭…

网友A:
音调板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调板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呢?

买成品板回来组织的,所有配置都是网上东拼西凑起来,机箱等也一样,预算不是很高,要求运放越贵的除外。

楼主:
     单独XR1075板和单独LM1036板用过,其中单独XR1075整合运放那款用了两三年了,单独LM1036也用了一段时间(减少平衡调整,感觉这样的累赘组合需要平衡调整好,保证某个环节左右不平衡可以调整),后来发现有二合一的,又手痒玩二合一。如图,此刻就是这么用,配合耳放,是这些年来这个组合最满意的。音源静音下,前级音量调大的确有密密麻麻的底噪(前提是耳放也开到一定音量位置耳塞才能听到底噪,耳放只开10%的音量,任意调整前级都不会有底噪,播放音乐可听到音乐声,只是声压过低),比如此刻,先电脑静音,前级开到四分之三音量,那么耳放只能够开四分之一音量(再大听到有噪音),则听不到整个系统底噪,此刻播放电脑音乐,酷狗开音乐音量开到一半,win10电脑系统音量开到30%,大部分歌曲出来的声音通过耳机响声很大了,耳朵难受;同理,前级开到二分之一音量,耳放开到一半音量有噪音,需要回调。只要调整到系统没有底噪,不突破那个底噪临界线,那么以后听歌就在电脑软件端调音量大小。只要音源无底噪,这个系统同样听不出播放音乐过程的底噪。

    49720HA金封运放在12V电压下工作,不加散热器人手触摸三秒钟必定烫热得跳脚,像个火炉,但是确实声音极为醇厚,声音的密度加大的法宝之一。如果不用这块A1板,直接XR1075和LM1036二合一板出来,输入耳放,虽然耳放有两片OPA627坐镇,但是声音密度和醇厚度、声场等大打折扣,盲听都差距明显,只要听力正常的都可以秒区分,吓坏宝宝了,不加A1板是功亏一篑。A1板原先是15V,简单换稳压管改成12V,毕竟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不想它寿命太短。最后说的是,发这个帖的目的是,这种廉价昔日的IC芯片,只要设计合适的电路,希望有高人把它们全部合并,就是在把A1前级板的特性整合上去做出一张板这样简洁,估计成本也一样在百元之下(运放不算),确实是音乐爱好者的法拉利~~~,朋友来家里面,给他们试听,吓坏他们了。。。让我想起了国产凌凌漆里面那把杀猪刀。。。最后祝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我也工作去了。。。

楼主:
每天面对电脑和大量电子产品,烦躁,2012年开始,就萌生对付电脑普通音源的问题,没有办法,邻居家看新闻联播电视都是听无损播音,上网随便开视频网站都是4K高清加无损音频,因为人家电脑播放的都是无损视频音频,86版的西游记也都是无损音源。我在想,日常的电脑集成声卡输出网站视频声音可以改善吗?首先加了这个两百元的耳放,放上耳塞,驱动力确实加强了,比单纯接电脑屁股后强太多了。可是很多时候很多声音还是蒙蒙的,像是在水里放闷屁,不清晰,尤其一些网站的一些视频(可能我不是会员),或者一些歌曲软件播放的MP3,听起来还是不行,我的理想是【清晰+有高有低+醇厚】。这个耳放只能够放2604和627两种运放,放其它都是直接底噪嗡嗡响(过程买了一颗日本洗头妹花去160元包邮,最后转卖给朋友),问卖家是不是他的货有问题,洗头妹伺候它都不食人间烟火,卖家说这耳放就是为627运放而生,云云2604只是过家家有点胆味(猪胆应该是苦的),叫我不要坦克走的路去和小车走的路比较,我大概明白其实我还是不明白,原来离开外围电路这个基础,IC运放也可能熄火。卖家说了,如果买627放上去有噪音,退钱退货,在哪家买627都可以,只要是真货。后来我买了627贴片转双,放上去,发现了灵光,原来这玩意还那么讲究,只怪我是山里面来的不会鉴宝。

为了继续理想,后来想到XR1075芯片可以搞音源清晰些,全世界没有人否认这颗芯片没有清晰的功能,好吧,把1998年用过这颗芯片的经历,在网上找出来,加上去,尼玛的,还真的清晰很多,配合甲类耳放,清晰和有力都满足了。but,很多网络音频还是高低频不够自己的听觉需要(可能是自己有点耳膜炎),虽然也调节电脑自带的声卡软件均衡器,有明显的改善,但是每次安装系统又要调,感觉软件部分也马马虎虎。清晰+有力=还差高低音硬核调整(BBE不属于直接的高低音调整,属于清晰度调整),又瞄准专业调高低音芯片,脑海又回到老思路,那就请LM1036出山呗,既然XR1075这样的姥姥都出山了,LM1036那就当仁不让吧。1075在上,1036在下,耳放说爽,那就爽了,确实也爽啦。我和一个朋友说,你随便换落地低音单元,LM1036扫遍一窝,手扭动低音旋钮远远比你换低频单元喇叭动作快。

日子也就过去一个季度,既然1075+1036+耳放=不错了,好像还缺少什么,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归类玄学,后来想想,哎呀,醇厚度,不是在展厅见过那些发橘红光的前级吗,心里面盘算着,每天都是早上开机到晚上,不说24小时,至少也是10个小时吧,那灯光能行吗。也就是那时候,A1传真的概念进入脑海,应该也是网友们的劳动结晶,估计感悟弄到A1某些特点,说老实话我心里也没底,四五十块钱电路的部分复制品,就相当于抽烟,那时候就放心买了,果不其然,加上A1感觉这就是整体最终自己想要的醇厚宽松,对于A1部分,做了些元件更换,从稳压管到电阻到电容、运放,这两颗金封运放太热了,都怀疑运放是假货了,没有办法,越热越好听,最后确定这个最终的版本。严格来说,1075+1036+A1这些一百元这样的前级(不算运放、机箱),为什么不可以呢?经过组合小代价换得大满意,后面就告诉朋友们也按部就班搞,都爽啦~~~总结这个前级流程,1075+1036属于武功的招式都具备,但是没有功底,需要A1来加强功底,否则1075+1036组合就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打拳,招式再好看也挡不住大人的一拳头,每个环节的功能都有其意义。

网友:
那几个菊花散热器很有感觉

网友:
没有滋拉声不是磁带机的味道。

网友B:
90年代初受无线电与电视还有实用点子文摘等杂志的蛊惑,疯狂烧了一阵HiFi。什么国光银笛丹拿森海塞尔铁三角,什么JBL、BOSE,什么5532、5534,什么Quad倾注式功放用棉线捆大滤波电解的事都干过印象中是实用点子文摘中的一篇文章,描述焊接一根所谓神经线的过程,洗手净面就差焚香祭拜,然后是手术刀剥线皮,提琴弦捆线头,严禁手指碰触导线,再是放上米粒大的纯净松香,擦干净的烙铁头,无不透出满满的虔诚
当年烧到口袋比脸干净还没达到HIFI境界,Hi-end又来了不禁感叹烧无止境钱有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年代初受无线电与电视还有实用点子文摘等杂志的蛊惑,疯狂烧了一阵HiFi。什么国光银笛丹拿森海塞尔铁三角 ...

超级同意,严重支持。那时候也是我中学时代的额外乐趣......

楼主:
        当初我收到A1成品板的时候,看了看,发现输入耦合电容是金色尼吉康25v330uf,有点怀疑是不是焊错了,问了卖家,卖家说没有错,是放这个参数的。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电容做输入耦合,平时都1uf到10uf这样还是无极的,索性就按照卖家的用,声场宽大但是有点朦胧,每天开机十小时这样,一周后发现越来越对味,为什么会这样?

       声音不但肥厚很多,而且开阔柔顺,其实已经很满意了,原先偏瘦和尖锐的声音得到本质的改善,XR1075是数字芯片,声音很宏亮(有点趋势噪音的味道),LM1036是线性芯片,1075出来后1036也不能够中和,那股硬朗的声音最后被A1中和了,【中和】这两个字眼很重要。XR1075对于音质的听感有锐化明亮的现象,也就是噪音也会被放大,这点很致命,如果音源底噪大,经过XR1075那就死定了,因为底噪也被激励放大了,早期不少网友怨声载道。1075的本事也可以说就是把微弱的音乐细节激励放大(可不管你是噪音还是其它),很多人说放上这颗芯片能够听到很多声音细节,这点不假,单纯用这颗芯片如果处理不好会气死人,噪音气死人,破铜烂铁乐器响亮得很,乱七八糟的都被它放大了,缺点的同时也是优点。因为MP3声音被压缩当然减少很多细节,如果还不被压缩算法直接砍掉的,还留有一丁点微弱的细节,那么1075可以把打断骨头还连筋的地方进行修复(大部分可以欺骗耳朵的),相当于被忽略的少数细节重现,这就是可以少变多的效果,林子大了鸟叫又多了。

      整个系统听感为什么舒服,尤其喉音部分,沙哑的喉音或者其它特点的喉音,对于1075芯片而言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喉咙发出微弱磁性沙哑的声音被这块芯片放大了,只要音源自身无底噪,喉音包括卷舌那些细节当做噪音颗粒放大(如果是类似磁带噪音进来,那就悲剧了),只要放大不超过一个限度,反而是讨好耳朵的磁性声音(颗粒感的磁性凸出,略有沙哑却又不是爆音),我的惊讶就是在这里。之后再被1036分类,最后进入A1统一处理,好听得很。A1的输入耦合换成63V47uf的红袍极好听(两颗并列的),要是短路耦合,听起来太冲,缺失绵柔。又换了很多耦合电容听一段时间,最后确定这个。那四颗排列的是25V100uf也是红袍(如图手里),原本是其它牌子220uf,也是没有ELNA好听,而且容量小反而更好听,我也不知道这块A1板什么原理,颠颠的。。。【这里感谢一个卖家】,我说明情况后,是他推荐用这系列音质朦胧迷雾般的电容中和明亮刺耳的1075。。。这几颗电容也是90年代生产的,我不知道真假,但是电容引脚剪断截面是铜色,磁铁吸不上。祝周末愉快!

楼主:
       周末刚刚去朋友家串个门回来,这XR1075+LM1036+A1已经正式服役两天,九十年代的湖山音响山摇地动,宝刀不老,金属乐器很突出,低音量之下也很清脆。这个前级是直流控制,信号不过电位器,小孩随便暴力。看到功放面板VCD字样,回不去的VCD画质,只是当年也香过来~~~,这是前些天朋友刚刚把多余的汽车导航改了,他家12V2A适配器带不动(不显示),带过来,我给他一个标注:12V10A台达的电源,这个汽车导航活了,变废为宝再利用,点歌上网开音乐软件等,很方便。

网友:
看得我想买个磁带机

楼主:
      如图中,15V稳压,运放用普遍的5532DD,把A1改成耳放板,画红圈中的电阻改成10K、33K、220欧,总共六个电阻,而其它阻值按照板上标注,这么改后直接驱动耳塞够力。10K电阻位置可以用到3.3K电阻,驱动力更大,只是噪音大些,有点响亮过头了;33K位置如果用10K噪音也很大,用到20K减少很多,最后用33K蛮合适的;220欧位置原则上是可以短路,短路底噪巨大,换成47欧噪音依旧,100欧也是有底噪,直接用220欧噪音消失。旁边100K电阻可用也可以不用,为了不难看,还是留着100K电阻,当然了,放了200K也是一样,听感听不出变化。反复试听一周,一切美好,这个基本定型,每天接触的耳机放大器实验阶段性结束【妙天玄音】呵呵~~~日常的普通耳塞推得满满的,大个头戴式耳机没有试,当然那个不是主要考虑,大个耳机喂不饱估计正常。交叉试听一些耳放板,经典的47耳放韵味也很强,动态略弱些,6120A2耳放芯片推力大好像不是很讨我的耳朵喜欢,这块芯片推头戴式大耳机应该更有力度。祝喜欢的网友们也有自己的收获~~~

网友:
可以打电话试听吗别的不说做的真漂亮

网友(2024-12-19):
学习学习,接耳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