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确定这种三星电芯的终止充电电压?

楼主(2020-10-28):
如何确定这种三星电芯的终止充电电压?

网友:
难道不是4.2V吗  ? 锂电充电器会充满自停!

网友A:
没有标注的一律按4.2v上限算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标注的一律按4.2v上限算咯

我第一张图片的左边,充电宝里面放这种电池。那你说这种充电宝是怎么确定电池终止电压?

网友:
哈哈,,都散了吧,说不明白的,充电控制芯片有可以识别不同电池自动调整的,还有固定电压的只能用一种类型电池的,充电宝里面多数是固定的,

网友:
3.7v  samsung icr18650-22e 2200mah 18650 li-ion battery 2.2ah battery specifications:

网友:
这玩意有啥讨论头。。。。。控制芯片自己知道就行。你又不是手动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