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新版天猫精灵智能开关控制盒拆解,对比,试用

楼主(2020-10-28):
去年买了好些天猫精灵智能开关控制盒,普遍发热大,使用一段时间就会失控。最近在拼多多上看见有新版的控制盒,和旧版相比,第一,发热量很低,第二,可以用手机单独控制,而旧版的在手机控制是通过天猫精灵音箱中转控制,没有智能音箱的话,手机是无法控制智能开关控制盒的。第三,新版控制盒加入了定时开关功能(需要配合天猫精灵智能音箱使用),如果拿来改造控制其他电器,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一个智能插座。而老版的控制盒虽然也能通过天猫精灵APP里面的添加场景来实现定时开关,但是局限很大,很不方便。
价格上还是9.9元

左边旧版,右边新版
旧版的包装更好,有泡沫,新版参数更好,支持功率更大

用料上各有千秋,旧版有接线柱,方便,新版的继电器功率更大,发热更小(新版的电路板用胶水黏在塑料壳上,取不下)

借网友的图,旧版的供电是SM7033P+HT7530,蓝牙是RTL8752C

新版的供电改成了SM7105+HT7333,蓝牙芯片被打码了,隐约可见是YC1058

试用情况编辑中,稍安勿躁
试用说明书

用旧版的遥控器无法遥控,只能买店家配的,这次没买,所以遥控测试不了

新版控制盒可以用单独的APP通过蓝牙控制通断,不用再经过天猫精灵,里面的定时是倒计时3小时59分,不是指定时间。关键是目前还不可用

定时控制功能是新加的,但是必须通过天猫精灵APP才能实现。测试了一下,定时开关可用。但是添加设备必须通过天猫精灵智能音箱,添加完之后关闭智能音箱用天猫精灵APP依然能控制
在天猫精灵里面依然是识别成“智能灯”,没办法改成其他电器名称,有点小遗憾
可以看出,在天猫精灵APP里面和旧版控制盒的界面已经不一样了,多了一个“定时控制开关”按钮

温度测试上传中,工作半小时后测温,室温25度

在旧版中,发热最大是SM7033,温度在70度左右,HT7530和继电器都在50多度
新版的SM7015和继电器温度是33度

HT7333温度是45度

总结,新版的智能开关控制盒在发热控制做得很好,另外新加入了定时功能,所以改造电器和插座都更方便,唯一遗憾的是目前依然需要通过天猫精灵智能音箱来实现定时功能

网友:
楼主我坐等,你快点

网友:
类似捆绑销售啊

网友(2021-11-14):
谁能提供一下这个蓝牙芯片的购买地址啊,或者能搜到的具体型号也行

网友A(2021-12-15):
楼主咨询一下,你图五右边这个,两蓝线之间的线长电阻,不拆下来的情况,电阻两端的阻值是多少啊?
我的坏了,几块钱的东西,不值当去外面修,想自己能弄好。
现在怀疑是这个电阻坏了。我现在不安装的情况下,测得的是0.0几,而且这个电阻相当于一端在零线上,按理说不应该这么小呀。

网友(2023-06-08):
测试的非常详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万一用得上。

网友(2024-08-05):
非常好,近期准备装个智能开关玩一下

网友(2025-01-23):
引用 网友A:
楼主咨询一下,你图五右边这个,两蓝线之间的线长电阻,不拆下来的情况,电阻两端的阻值是多少啊?
我的坏 ...

10欧,色环电阻很明显,黑棕黑黑棕

网友(2025-07-03):
只不过是不同厂家生产的,不是什么新旧版,我买过好几种,app名字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