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3代中九卫星电视接收机收台问题

楼主(2020-10-28):
3代中九电视接收机只收得到39个电视和12个广播,之前有58个的,更奇怪的是广播没有中国之声等等10多个节目了,只有各地区的12个,之前是40个左右的广播,我又一次重新搜索就没有中国之声等等台了,然后我看群里其他3代机没有搜索的都有,是不是bug?

网友A:
可能是该转发器信号减弱了。调锅的信号至最佳,或者换大口径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该转发器信号减弱了。调锅的信号至最佳,或者换大口径的锅。

那个频率其他台都可以收到呀,不至于吧

网友B:
极化转换不正常,检查电源板15/20V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化转换不正常,检查电源板15/20V是否正常

左右旋都有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