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CFXB40电饭煲主电源板维修。

楼主(2020-10-28):
请问:苏泊尔CFXB40电饭煲主电源板的这个电阻是多大的?谢谢!

网友:
背面照一张啊

网友A:
淘宝pdd找图看色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pdd找图看色环。

你这个是好主意,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pdd找图看色环。

原件是有散热片的。

楼主:
后面也没有标数值的。

网友:
这个要找他的电路原理图才知晓啊。

它的原理和电磁炉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擅用论坛搜索!

楼主:
万分感谢!!!是这个主板。

网友B:
R113  1.5K;这个电阻烧了。
应该不是换个新电阻那么简单,还有其它地方短路了

网友C:
二极管发黑.旁边的电容也爆了

网友:
这个电阻很智能啊,坏了自动脱皮,让你不得不找客服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发黑.旁边的电容也爆了

你讲旁边的5V二极管和稳压管、电容已换,这个板还有一个问题是康铜丝的一只脚虚焊。这个煲的之前的故障是有时接电后能正常使用一会,之后就出现控制面板不断重启。有时是一接上电源后控制面板不断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13  1.5K;这个电阻烧了。
应该不是换个新电阻那么简单,还有其它地方短路了 ...

谢谢!
这个煲的之前的故障是有时接电后能正常使用一会,之后就出现控制面板不断重启。有时是一接上电源后控制面板不断重启。
现在还没有查出什么地方断路。现在在努力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煲的之前的故障是有时接电后能正常使用一会,之后就出现控制面板不断重启。有时是一接上电源 ...

查300v、18v、5v是否正常

网友D(2021-03-12):
我的苏泊尔球釜智能电饭煲电源板换新的了,通电正常一会就跳闪,然后就不显示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主板什么型号的

网友(2022-05-17):
R113为碳膜电阻1.5K +/-5%

网友(2024-04-16):
引用 网友D:
我的苏泊尔球釜智能电饭煲电源板换新的了,通电正常一会就跳闪,然后就不显示了,求高手指点。 ...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2025-02-21):
开关电源 芯片咋了,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