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先锋组合音响上这种排线怎么拆?

楼主(2020-10-28):
这是先锋组合音响上的排线,不知怎么拆?

网友A:
这是焊上去的,焊下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焊上去的,焊下来就行了

我仔细看过,插座肯定是焊到PCB上去的,排线是插进插座的,但不知能否在不破坏插座的情况下拆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过,插座肯定是焊到PCB上去的,排线是插进插座的,但不知能否在不破坏插座的情况下拆下来。 ...

连座子焊下来

网友:
看起来是机器强行压进去的,要拆的话连座子一起焊下来吧,估计线和座分离后没有专门工具无法重新连接起来

网友:
这是用压线器一次成型的,要拆需要连插头一起焊下来。

网友:
用热风枪拆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过,插座肯定是焊到PCB上去的,排线是插进插座的,但不知能否在不破坏插座的情况下拆下来。 ...

你看的顺序是错的,他是先把线压进插座,插座内的金属结构有倒钩,然后再焊接到PCB上的。并不是焊接好插座再插的线。

网友:
这个插座里面好像没有什么金属结构

只是扶正排线的

防止折断排线用的

网友(2023-02-17):
老式的这种,确实很头痛,接线还多,而且不方便拆解

网友:
有个东西叫电烙铁

网友:
这个要用电烙铁

网友:
只能连座子焊下来

网友:
曾破坏性拆过,这玩意只能插进去,不能拔出来,那个金属弹片类似倒勾,想拨出来可以用尖镊子或什么尖细的东西把二边弹片挤开一根根拔,但会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用电铬铁拆啊。

网友(2025-07-21):
电烙铁拖焊  立马可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