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九块钱的热熔器,不明白是怎么自动控温的。。

楼主(2020-10-28):
九块钱的热熔器到了,通电试机,十几分钟了指示灯还是没有按照说明书上写的转换。于是就拆开看看,里面就一个开关,两只串联了电阻的发光管,一个加热一体头。这是怎么实现自动控温的呢?不明白。

网友:
一般是一个机械式的固定控温器,你这个好像是没有,那可能是固定温度的PTC发热体吧。

网友:
这个价位 楼主也真敢下手
看线路好像是没有温控装置

网友:
发热部分拆开看下,是PTC发热还是电热丝的

网友:
再拆下去就知道了

网友:
我用十几块的那种热熔器,改造好了家里厨房水管。能切换,红绿两个灯。温度偏高。而且发现,不同品牌、厚度的ppr管和管件,适应的温度不一样。手艺很潮,但是解决了问题。

网友:
应该是ptc加热,ptc恒温

网友:
如果 是PTC发热的就值了

网友:
能用就行   俺也10块钱买了一个,同事好多借着用,超值

网友:
一体式焊头,热效率是好,就是模头没法换

网友:
不会是系列套餐中的最低价促销款减配了吧?我前期买的那个有个类似电熨斗里用的双金属片温控器,带有微调螺丝但封在壳里了,看来是出厂时设定好了不想让使用者自己动。三对磨头是内六角螺丝固定可以拆卸的,价格确实贵一些,但相比之下楼主这种也太简陋了吧。感觉这东西除了本身好用外,使用者的技术水平可能更重要一些,建议关键场合自己操作还是要慎重些,如果是高压力水、暖系统熔接不好出现泄漏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是初次使用,最好还是找些材料先多练练手。

网友:
听说这种便宜的熔接,容易漏水,家用还是用胶水好。

网友:
以前也买过一台,30多元,里面也没有什么温控……

楼主:
加热头是一体铸造成型的,不明白加热丝是怎么放进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热头是一体铸造成型的,不明白加热丝是怎么放进去的。

一次性产品,电热管是浇铸在铝块里的

网友:
这个电路接法,肯定不能转灯吧?就通过那个开关手动转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