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的锂电池放电保护方案

楼主(2020-10-28):
单节18650锂电池标称电压一般为:3.6V 或3.7V。
充电电压一般为:4.20V (钴酸锂为4.2V-4.3V)。
最小放电终止电压一般为:2.75V,低于这个电压容易导致电池容量严重下降乃至报废。
最大充电终止电压:4.20V。

鉴于18650电池的应用广泛,对电池的保护也相当重要,一旦过放之后电池损坏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困扰

偶尔发现一个简单的电路,感觉可以作为小电流应用情况下的锂电池放电保护方案
发出来供坛友参考

从上图可知,当电池电压小于2.8v时,Q1关断,电池得到保护
适度调整R1 R2的值,可以使得负载电流最大达到1.5A, 足以满足一般小电流应用场合
美中不足的是,该保护方案在保护后有一定的漏电流(<80uA)存在,如不接受此漏电流的请另外选用保护板
谢谢

网友:
实现起来很简单,谢谢分享!

网友:
然后Q1是啥?随便NPN三极管都可以吗?

网友A:
用MOS管,电阻用大几十倍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OS管,电阻用大几十倍不香么。

确实香,但是Vgsth这么小的MOS价格相比NPN来说不知有没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