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特安斯网线测试仪拆解 被打磨的芯片是什么型号?(TASI TA8861)

楼主(2020-10-28):
特安斯网TA8861线测试仪 14脚贴片IC被打磨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A:
这个芯片型号应该是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型号应该是a

你好,没查到这个芯片

网友B:
内置振荡器十进制计数,除频器IC-SAM8118

网友(2021-01-10):
引用 网友B:
内置振荡器十进制计数,除频器IC-SAM8118

8118是十六脚的

网友C(2023-02-26):
知道什么芯片了么?最近遇到一款芯片也是14脚的

楼主(2023-04-28):
引用 网友C:
知道什么芯片了么?最近遇到一款芯片也是14脚的

没找到是什么芯片

网友(2023-06-08):
精明鼠一款也是这,应该一样,楼主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