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家用的中频治疗仪

楼主(2020-10-28):
自己有腰椎间盘突出,到医院做理疗,感觉效果比较好,但是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所以自己买了个这玩意回来,本来准备买个低频治疗仪的,看了广告以后,据说中频比低频要好,于是把它给买回来了,昨天由于好奇把它给拆了,看能不能把那个发热的接口改成3.5的?因为手上只有3.5的,结果没改成。顺便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输出频率,结果发现还是低频的,40到50赫兹的样子,上当了。用起来也没有医院的那种舒服,估计是输出的波形不一样吧!

楼主:
手机传图不是很好传啊!

网友A:
这治疗仪多少钱到手?看上去比较山寨了

网友:
这个mcu看着很有高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治疗仪多少钱到手?看上去比较山寨了

两百,当时被它的外观给唬住了现在才发现50块钱以内差不多

网友B:
我觉得用555芯片加外围和可调电阻器等,做一个可调频率PWM发生器,再找一个旧的开关电源拆的变压器接在低压侧,高压侧接在楼主需要的地方。

网友C:
物理治疗效果不好的。建议正确的姿势。

网友D:
腰突只能靠锻炼背部肌肉力量,理疗啥的都不能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用555芯片加外围和可调电阻器等,做一个可调频率PWM发生器,再找一个旧的开关电源拆的变压器接在低压 ...

你没有用过好的电疗仪。好的电疗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高压脉冲波。它有多种包络和频率组合,有些象锤打,有些象针灸,有些些按摩,折腾的舒舒服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理治疗效果不好的。建议正确的姿势。

没有什治疗手段是万能的,体质最重要。

网友:
买东西不能看宣传,看实际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腰突只能靠锻炼背部肌肉力量,理疗啥的都不能行

估计是因为你没有做过理疗或者理疗,对你没有多少用处,我是深深体会到理疗的好处了,当然,理疗不光是用电疗这么简单,还有扎针灸按摩等等,我腰椎间盘突出,起码有十年了,每年都会疼一段时间,疼得最厉害的时候起床都要人扶着,打喷嚏都不敢打,就是靠做理疗才搞好,现在每年都要去做一做。只要平时注意一点,不做重活,基本上几个月甚至一两年都不会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没有用过好的电疗仪。好的电疗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高压脉冲波。它有多种包络和频率组合,有些象锤打, ...

说的对,那医院里有一台很高级的机器,是那种带轮子的,可以到处推的那种,我就用过几次,那个用起来非常舒服,简直就是模拟人手按摩的感觉,不过这台机器一般只给新来的患者用两三天

网友F:
俺这款也二百,看着稍微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俺这款也二百,看着稍微好点。

硬封的肯定要好点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因为你没有做过理疗或者理疗,对你没有多少用处,我是深深体会到理疗的好处了,当然,理疗不光是用 ...

您是怎么个理疗法   我老爸也是要这个毛病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硬封的肯定要好点了

对于理疗仪来说,只要功能具备了,什么硬封软封都一样,追求硬封意义不大。
楼主用的这种就是中频理疗仪,输出的频率用万用表是无法测量准确的。看你这一款,这么小的变压器,你还要改装加热的功能,怕是无法满足你的需要。你这种就是电针灸的仪器。
热敷的建议选用20多瓦供电的,那种就是纯加热功能的了,也有与中频二合一款的,但是加热功能也是辅助的,热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是怎么个理疗法   我老爸也是要这个毛病

机器带有四个电极贴片,插上电极贴片以后调节电流的大小,把贴片贴在身上,疼痛的地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理疗仪来说,只要功能具备了,什么硬封软封都一样,追求硬封意义不大。
楼主用的这种就是中频理疗仪, ...

我就是看见变压器非常小,觉得功率不足,所以就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