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帮忙推荐一个冲击批!米沃奇2553受不鸟了!

楼主(2020-10-28):
之前用的是 2504-20 2553-20

2504 不能上螺丝。不好控制,太重,刹车不灵,吃灰中
2553用着挺好,手柄比较大,握久了有点累,能忍受,不能忍受的是声音,太吵了,有时候领导午休,都不敢干活。

帮忙推荐一下代替工具,价格不考虑,主要是性能和使用感受。
声音小,体积小,重量轻,长时间使用不会感觉太累。主要是木工,偶尔换个夹头钻墙壁上钻个孔装膨胀塞。
可以微控,调门板铰链。

新出的 2551 看评测视频,看视频声音也挺大的,牧田171没见过实物,不知道体积大不大,声音大不大,体积小巧一点的,狭窄空间也能用。
各位老铁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
想声音小要么用扭力批要么用油压批

网友:
油压批 别的都差不多声音 不要指望小

楼主:
有型号吗?推荐一下

网友:
2551就是油压批,实际声音还是小得多,低速的时候更小。

网友A:
不考虑价格好,总体来说,泛音高大上,分体式波箱,适合重载作业,手动6档调速,缺点,同心稍差,不支持双头批,喜利得12v  无调速,力量大,22v  三段调速,手感好,必须搭配2. 6电池,5. 2确实太重,松下和牧田一起,松下手感最好,牧田功能多,多段位调节,和松下一样力量偏软,牧田为高转数电机,松下有3. 0电池,牧田只有2. 0,同心差不多,

网友B:
2551用过声音确实小很多,耳朵听着很明显,但是无刷电机带动转子风扇的啸声、在高速时很好的掩盖了油压批的静音的优点,不知道牧田的油压批会不会好一些,或许一把有刷油压批很好的解决你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51用过声音确实小很多,耳朵听着很明显,但是无刷电机带动转子风扇的啸声、在高速时很好的掩盖了油压批的 ...

手头有把松下12v有刷油压批,风扇声音不明显,敲击声比普通冲击批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价格好,总体来说,泛音高大上,分体式波箱,适合重载作业,手动6档调速,缺点,同心稍差,不支持双 ...

谢谢!!这几个那个可以微控?有些门板铰链调节需要一点点慢慢的转动,速度慢的情况下微控比较灵敏的是那些?

网友:
冲击批的工作原理请想象用L型套筒扳手上螺丝,但是不是一圈圈的扭,而是用锤子一下下砸手柄,所以声音自然不会小

网友:
好多人都讨厌2504的电子离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谢谢

可以考虑松下7.2V的EZ7420、7520,或者EZ7421、75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价格好,总体来说,泛音高大上,分体式波箱,适合重载作业,手动6档调速,缺点,同心稍差,不支持双 ...

老哥。你日版的171哪里买的。可以推荐个店铺吗

网友:
不要噪音可以选择手动工具,顺便憋气

网友:
调门板铰链微调,上螺丝要速度只有牧田171最合适,用薄电池轻巧耐用,米沃奇的2553和2453都用过都卖了。用米沃奇的让转半圈它转一圈让转一圈它转两三圈,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51用过声音确实小很多,耳朵听着很明显,但是无刷电机带动转子风扇的啸声、在高速时很好的掩盖了油压批的 ...

油压的打自攻丝没手感容易滑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几个那个可以微控?有些门板铰链调节需要一点点慢慢的转动,速度慢的情况下微控比较灵敏的是那 ...

牧田171绝对合适,我装衣柜两把171一把170。170给小工用。。

网友:
米沃奇2504-20 2553-20 不好用么?还准备入手一套呢,现在用的得伟DCF887太大了,用于安装家具,这样看来还是继续用DCF887算了